求各位大侠看看我这么简单的程序,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0-09-09):
这是我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sysctl.h"
int mai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报错:
Building configuration: test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Linking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ysCtlPeripheralEnable" referred in Untitled1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
Administrator\桌面\TEST\test3\Debug\Obj\Untitled1.r79 )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改怎样解决?

网友:
SysCtlPeripheralEnable()函数没有申明

检查下这个函数是在哪个文件中定义的,把它添加到项目中,
然后在此文件中extern ...申明

网友:
SysCtlPeripheralEnable是在sysctl.h声明的吧,在sysctl.c中定义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