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A3977用一段时间后电机反转了,请教原因

楼主(2010-09-09):
查看控制方向的电平是正确的,而且出现好好几台机器,请问大家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感觉A3977不应该这么脆弱啊,会不会是因为我买了不好的芯片?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板的设计是否有问题

检查是否有虚焊现象

楼主:
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会不会这样不行?虚焊我查过了,3977的5脚电平信号是对的

网友:
固定一个方向的?    电机反转 是持续出现吗?  还是偶尔出现反转现象    工作中突然反转还是控制信号切换时出现反转

先排除客户重新接线的可能

A3977没怎么用过    说得详细一点或者电路图更详细一点也许能猜到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碰到过很多次了,3977坏了,换掉就好

网友:
坏了是小事,关键是找出原因,免得后患无穷

网友(2013-08-21):
如果能正反转的话就不是问题了,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碰到过,是电源问题。A3977我做的板子在芯片旁边放了四个104,放一个的话还可能会有正反转的现象,用示波器可以看出来,电源端有尖脉冲。多加几个104的话就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