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大帮我看看这个克拉泼振荡电路为什么不能起振?

楼主(2010-09-09):
这个克拉泼电路是用作VCO的,我对电路设计是新手,这个图是我在别人的PDF中截取的,但是仿真通不过,请大大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是楼主,我发现楼上的电感弄错了(那时我还不懂4T的意思。。。),改为0.16u,依然不起振。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工作频率。。。。。proteus 能仿真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频率应该是100MHZ左右,太高了,仿真不了,是吗?

网友:
100m仿真,估计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啊,那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这么少元件还是自己搭一个电路出来吧,判断是否起振,一个万用表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搭了电路,果然不振荡,哪位大大能不能指导一下,该从哪里入手检测问题?先谢过。

网友:
用LTspice 仿真,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eezm大大,能不能和我说下改动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根据我使用多种仿真软件的经验,要仿真振荡电路,LTspice 最好用。另这个电路的震荡频率在200MHz左右,要使用ft尽量高的管子,2sc1907的ft为1.1G。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eezm大大的指教。
    但是为什么我用LTspice的仿真结果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窗口哪里来的?

网友:
【11楼】 yfsgdtc
但是为什么我用LTspice的仿真结果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窗口哪里来的?
========================================
1。换用有型号的晶体管,选截止频率高的管子。
2。打开游标,即可看到这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