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梯形图直接写入51单片机驱动数码管

楼主(2010-09-09):
功能说明:一位数码管显示,每2秒自动由0——9循环变化,绿色按钮启动,按红色按钮停止。
所需材有:面包板、24V电源、梯形图写单片机编程器,DIY板一个(或万能版自制)下有原理图、STC11F60XE芯片、启动停止按钮、一位共阳数码管、导线、电阻。

用三菱PLC编程软件写梯形图(显示不完接下图) (原文件名:梯形图1.jpg)

接上图 (原文件名:梯形图2.jpg)

用梯形图写单片机将梯形图程序烧入单片机内 (原文件名:程序烧写图.JPG)

将芯片放入实验板,按下绿按钮色启动 (原文件名:实物显示0.JPG)

2秒后由0跳转到1 (原文件名:实物图显示1.JPG)

再过2秒后再由1跳转到2,以此类推一直到9(下图) (原文件名:梯形图2.jpg)

一直到9(为了少传图片3到8省略) (原文件名:实物图显示9.JPG)

DYI  PLC原理图ourdev_581617XHHDME.pdf(文件大小:165K) (原文件名:DIY PLC原理图格式1.pdf)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第六幅图片传错 (原文件名:实物图显示2.JPG)

网友:
这是个什么呀?PLC点亮数码管!

楼主:
这是一个用梯形图写单片机的编程器,用梯形图写了一个简单的例程烧到单片机上去执行它的功能,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个编程器自己做简单的PLC。

网友:
你咋搞的,我也想搞一个?

楼主:
图片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具体流程就是先用三菱PLC编程软件写好程序,然后再用梯形图写单片机(编程器)像写入PLC一样将程序烧写入到单片机内就OK了,简单吧。

楼主:
升级说明:
1: 比上一个版本增加了PWM及SPD指令.
2: 比上一个版本增加了M8033(内存保持触点)及M8034 (禁止输出触点).
3: 修正了STL指令,可以支持双重线圈.

一:本产品目前支持以下资源:
软元件:
    X0---X57,Y0---Y57,
    M0---M255,M512---M768(停电保持),
    S0---S255,
    T0---T31(100mS 定时器),T200---T207(10mS 定时器),T250---T255(100mS 累加定时器),
    C0---C31,
    D0---D31,
    V0 --- V7,Z0-Z7.
    对于输入口,“PLC学习板”的X0-X3连接按键, “DIY PLC L”板的X0-X7连接到输入口,其它输入口没有物理连接.
程序中可以使用,也可以对其进行强制修改(软元件测试功能).
    对于输出口,Y00-Y07、 Y10-Y17连接LED,Y20接内部蜂鸣器,其它输出口没有连接.程序中可以作为普通M继电器使
用,可以对其进行强制修改(软元件测试功能).
特殊软元件:
    M8000(运行监视触点),M8001(运行监视反触点).
    M8002(初始化脉冲触点),M8003(初始化脉反冲触点).
    M8004(错误指示触点).
    M8011(10毫秒时钟脉冲),M8012(100毫秒时钟脉冲),M8013(1秒时钟脉冲),M8014(1分时钟脉冲).
    M8020(零位标志),M8021(借位标志),M8022(进位标志).
    M8033(内存保持触点).
    M8034 (禁止输出触点)
    D8000(监控定时器设定值).
    D8012(最大扫描时间).
支持常数:
    K 范围:-32768---32767或0---65535; H 范围:0---FFFFH.
    目前不支持32位数操作.
最大内存容量:8000步.
“梯形图写单片机”支持单片机类型:
STC11F48XE单片机、STC11F52XE单片机、STC11F56XE单片机、STC11F60XE单片机,这些单片机目前市场上可以自由购买 .
二:  本产品目前支持命令集
    本产品目前支持Fx2N的以下命令:
基本指令:
    LD,LDI,AND,ANI,OR,ORI,INV,OUT (OUTT,OUTC),SET,RST, ANB,ORB,LDP,LDF,ANDP,ANDF,
    ORP,ORF,PLS,PLF,MPS,MRD,MPP,MC,MCR,RET,NOP,END.
步进指令:
    STL:支持最大8路并行分支,不同的状态号可以有双重线圈,相邻的状态号也可以有双重线圈.
接点比较指令:
    LD>=,LD<=,LD>,LD<,LD<>,LD=,AND>=,AND<=,AND>,AND<,AND<>,AND=,OR>=,OR<=,OR>,OR<,OR<>,OR=.
传送与比较指令:
    MOV,CML,XCH,BCD,BIN,CMP,ZCP,FMOV.
四则运算指令:
    ADD,SUB,MUL,DIV,INC,DEC,WAND,WOR,WXOR,NEG.
循环移位指令:
    ROR,ROL,RCR,RCL.
数据处理指令:
    ZRST,DECO,ENCO,SUM,BON,MEAN.
程序流程指令:
    CJ(最大16个地址),CALL(最大5级嵌套,16个子程序),SRET,FEND,WDT,FOR(最大5级嵌 套),NEXT.
方便指令:
    ALT.
高速处理指令:
    REF,REFF,MTR,PWM(支持Y0,Y1各一条,可同时使用),SPD(仅支持X0且一条)
外围设备I/O口:
    SEGD.
外围设备SER指令:
    ASCI.
浮点数指令:
    SWAP.
本产品目前不支持Fx2N功能指令中的所有32位指令,包括D指令及P指令,即不支持功能指令前加D或后面加P,如DMOV或MOVP等.
三:随时登陆我们的网站www.plc77.com,下载我们最新的升级工具,享受更多的功能和服务.

网友:
请问用FX-GP/WIN可以实时监控、调试吗?

网友(2010-12-08):
回复 网友A:

可以支持监控功能,还支持232和485通讯。

网友:
这个板子很多电子市场有卖的。。楼主多少钱卖?

网友:
太牛了 一定学习

网友(2011-02-13):
高手如云啊!楼主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子很多电子市场有卖的。。楼主多少钱卖?
----------------------------------------------------------------
这个板子比白菜还要便宜:不含单片机价格是50元,是工厂批量生产的。

网友(2011-06-07):
开源吧,不要吃独食!

网友(2011-08-10):
这板子有啥缺点不?学习用,做点小玩意儿应该够了吧?

网友(2011-09-11):
PLC寄存器的数据传送到Y控制数码管显示,可以用12个Y口控制4位数码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能自定义IO点就好了

网友:
不可能把,我以前直接下载不行的,后来才听说要先给单片机里写点东西进去?楼主是怎么做到的,能祥述下过程吗?

网友(2011-11-03):
回复 网友D:

楼主就是用那个“PLC写单片机”把梯形图转换代码写进单片机芯片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做两相高速计数

网友:
是这个“梯形图写单片机编程器”转为了单片机能识别的HEX文件了。要不是没其它可能了。

楼主(2011-12-12):
回复 网友E: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wOTE0ODQw.html
这里有视频介绍

网友:
我买了,I\0定死了!

网友(2012-08-13):
怎么不见编译软件呀,我想见识一下

网友:
是啊,强烈要求楼主详细说一下!!!期待中。。。。。。。。。。。

网友:
工业开发这么搞,感觉太麻烦了!www.microplc.com.cn

网友:
是啊,太麻烦,在家做实验用的啊·1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说明:
1: 比上一个版本增加了PWM及SPD指令.
2: 比上一个版本增加了M8033(内存保持触点)及M8034 (禁 ...

用PWM-HEX可以直接将梯形图转换成单片机运行的二进制文件,作好梯形图转换一下,直接下载到单片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