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实现无级调速?

楼主(2010-09-09):
如果用PWM调速,不能实现无级调速,单片机如何发出脉冲周期连续变化的方波?

网友:
步进电机又不是直流电机……

网友:
改变脉冲频率就行啦~

楼主:
脉冲发生器是一个脉冲频率由几赫到几十千赫可连续变化的脉冲信号发生器.单片机能做脉冲发生器吗?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做?

网友:
类似PWM呀,只不过变的是频率,不是占空比。

步进电机实现无级调速?应该是连续调速吧。像弄加速启动一样。调节时用电位器调节电压,AD检测 单片机输出脉冲

大概是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动而不是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