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IntEnter和OSIntExit可否这样用?

楼主(2010-09-09):
ucos就是靠中断中执行这两个函数,然后在退出中断后自动切换任务吧?如果某个中断发生的频率很快,可不可以不用这两个函数?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中断向量对应多个中断标准,比如STM32的串口中断中发完,收完,校验出错。可不可以通过判断标志位来执行这两个函数,这样可以做到串口发的时候不切换任务,收的时候才切任务。

网友:
首先这两个函数是通知内核进入临界状态和退出临界状态。也意未其它中断和高优先极任务不能打入进来。退出中断后通过任务调度函数查找到最高优先级并运行。中断频率快慢不影响使用这两个函数。这两个函数只有上面的功能,和其它无关。

网友:
高优先级的任务完成后要自行释放CPU使用权,所以每个任务最好做的事情少速度要快实时性就高。

网友:
楼主都用STM32了啊。

CC1110很痛苦。

网友:
就算是115200波特率的串口 fifo16 一秒中断也没有多少次 完全没必要为了节省这个时间去改 UC/OS 内核

况且你的程序不可能一秒内串口不停歇一直首发吧

1 OSIntEnter 实际上就是来统计中断嵌套层数的 占用时间非常短

2 OSIntExit  只有在退出最后一层中断时候 并且OSLockNesting 也为0的时候才会做出是否切换任务的判断

3 串口中断发送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引起任务切换  除非你在发送任务里还激活了其他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