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怎么设置图纸的尺寸?

楼主(2010-09-09):
在proteus里面怎么设置可编辑的图纸尺寸?我在系统菜单第八行设置过,但好象默认是A4纸,设置成A3后,在画线时,如果超出原来A4的范围,好象就不能画线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system-------set sheet sizes

楼主:
我是使用的这个命令啊,图纸也可以放大,但是当元件摆出原来A4纸的范围时,就不能画线了。

网友:
元件摆出去的话不好,如果元件过多的话,就放大图纸尺寸就行了

楼主:
放大图纸的目的,就是把元件摆多一点,有时可能摆到图纸的边缘,但元件脚上要连线啊,此时如果在原A4纸的基础上放大了图纸,则摆在图纸边上的元件就没法连上线了。

网友:
图纸既然都放大了,空间肯定就有了,把放到边缘的元件整体移动一下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