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JJ下降过程中推_油门 会使JJ发生旋转的问题

楼主(2010-09-09):
使用 ME2.0硬件,软件0.74d,
(以下问题不论高度控制打开或关闭都会出现)
起飞时正常,大约飞行1分钟左右,
停到某个高度后(有高度控制时远没有达到设定的高度)油门不动,
JJ出现下降现象,
此时上推_油门(即使油门推到最大),
JJ会向逆时针方向旋转,速度不是很快,约50度/秒吧,同时慢慢下降。
此时 NICK和ROLL轴可控,但是Gier轴打杆没有反应。

这种现象是否是设置的问题,还是通信的问题?
恳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用什么电机?桨多大?电池是3S?4S?整机重量?

楼主:
电机kv700多一点,12.45的桨,3cell电池 12v左右,整机重900多克。

这个好像关系不大吧,
关键是在前1分钟里面可以自由地升降,
加减速都做过,各向运动和旋转等各种动作也试过,
响应也很快,
电池也换过好多块,
都是有电的。

网友:
建议换用4S电池试试!

楼主:
解决了,是电调散热的问题。

网友:
电调过流保护了?如果这样,改用4S电池也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