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与c8051f310通过SPI通讯问题?请求帮忙!!!

楼主(2010-09-09):
c8051f020(主)和c8051f310(从)采用四线SPI
我将F020设置发送6位,5位时接收等都正常,设置发送8位时,总是错的,接收到的好像是移过了一位,我怀疑F310每次最多只能发7位!!!有大侠做过类似的吗?能解释下吗?

网友:
会不会有丢失同步的问题?

楼主:
我又测试了程序,当设置CKPHA:CKPOL=00(或11)时,接收到的8位数出现错位(刚好相差一位),而当设置CKPHA:CKPOL=01(或10)时,接收到的8位数完全错了!我怀疑C8051F020与C8051f310不能进行8位的SPI通讯;可能只能传小于8位的;有高手做过类似的SPI通讯没有!指点指点啊!

网友:
八位的移位寄存器,怎么能够一次发送小于八位呢??
觉得搂住的描述有些乱阿,
最重要的就是:
1、主从要设置好;
2、主机从机的 相位 和 极性 要一致;
3、主机的串行时钟不要高于从机spi控制器的时钟;

设置好这些,一般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