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0-09-09):
如图啊,粗点的红线和黑线  是电源线  接电源的
        4根细点的线   接法如下
        红和黑线短接   控制马达正反转,红线一直处于高,黑应该的地把,把红线置低马达就反转
        黄线是转速反馈线,
        绿线是电压调速线   0到5V的电压,
问题,转的过程中我给绿线接一个pwm波或者低的电压,马达还是转那么快,直接接地按理应该停止转动吧,马达还是转,关掉电先给绿线接地或者先给pwm波,开电马达就不转,求达人解释

网友:
带霍尔的。  好东西啊。

lz 是淘宝上买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霍尔的。  好东西啊。
lz 是淘宝上买的吗?

一个公司买的 有人知道如何控制么

网友:
你可以看看无刷电机的控制,没有这么简单。
这个版块有个PDF可以下讲的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无刷电机的控制,没有这么简单。
这个版块有个pdf可以下讲的不错的。

在哪里下啊

网友:
LZ请上DATASHEET

楼主:
没人晓得啊

楼主(2010-10-13):
达人们在哪里啊

网友:
这个是自带控制器的?还是仅仅是霍尔传感器器电路,这二者区别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自带控制器的?还是仅仅是霍尔传感器器电路,这二者区别大了
这个是无霍尔带控制器电机

网友:
这种接口的一般规矩是:

1.粗红/黑:接直流动力电源
2.细红色:方向,5V高低电平控制正反转
3.细绿色:转速,分两种脉控制或电压控制,脉宽控制要按说明书给定宽度给信号,电压控制0-5V模拟量,注意如果要求是电压信号输入控制,而你给脉冲信号,经内部ADC采样后电压一定不为0的,所以电机会转。

主要还是要看厂家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接口的一般规矩是:
1.粗红/黑:接直流动力电源
2.细红色:方向,5v高低电平控制正反转
3.细绿色:转速,分两种脉控制或电压控制,脉宽控制要按说明书给定宽度给信号,电压控制0-5v模拟量,注意如果要求是电压信号输入控制,而你给脉冲信号,经内部adc采样后电压一定不为0的,所以电机会转。
主要还是要看厂家说明。

还要额定宽度啊?宽度不同不就控制转速不同么...没说明书 厂家都不晓得 我都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晓得是不是很容易坏 我一下没搞好就坏了 然后就不能控制转速了 我还加电阻率那几个细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种接口的一般规矩是:
1.粗红/黑:接直流动力电源
2.细红色:方向,5v高低电平控制正反转
3.细绿色:转速,分两种脉控制或电压控制,脉宽控制要按说明书给定宽度给信号,电压控制0-5v模拟量,注意如果要求是电压信号输入控制,而你给脉冲信号,经内部adc采样后电压一定不为0的,所以电机会转。
主要还是要看厂家说明。
还要额定宽度啊?宽度不同不就控制转速不同么...没说明书 厂家都不晓得 我都疯了

调速器的控制脉冲宽度当然要参考厂家设计了,自己猜测是比较难的

三相直流无刷电机根据具体应用,调速器控制目地也不同的,有闭环控制转速的,还有控制扭矩的
还有控制旋转角的,比如加上光电编码器,无刷电机可以象步进电机一样控制,每输入脉冲步进一个小角度

看LZ照片你那个内置调速器应该就是开环控制占空比或者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