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频谱仪的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0-09-09):
请问频谱仪的原理是怎样的?

能不能提供个参考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知道模拟的方法,fft对处理器要求太高了...

网友:
模拟???高精度滤波网络??

网友:
简单理解,就是一个超外差多次变频AM收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变频,带通,FFT

楼主:
搞懂了,巴基频和信号混频,用很窄的带通滤波滤出f1-f0的频率。
然后用专门的rf功率测量芯片rms to dc

网友(2010-10-09):
4楼提供的东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