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ux中 在vi下编程汉字无法输入,编译出现乱码?怎么办

楼主(2010-09-09):
我是在VMW上装的redhat9  在vi中输入代码  但是输入汉字就不能保存,我用gedit直接把汉字输入,但是用gcc编译后就会出现乱码等问题,请前辈老鸟们指教下!!急呀!!
   怎么才能顺利的把汉字编译成功

楼主:
自己顶 下,自己搞定了

网友:
能在液晶上正常显示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  我的解决了  主要是编译环境时用的输入编码集没选对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一直没解决,请楼主详细说说,谢谢!

楼主:
你可以在gedit 里面写 但就是界面有点不爽。在gedit里 你在菜单栏中的 编辑 下  选首选项  然后 在保存那个项目里  将“保存已有文件时...”的选项选中第2个 下面那个选项也选中第2个  因为这个选项的意思是 在当前的环境下编码 而redhat9默认的环境是GB的
  所以它会按GB编码保存,在编译时就不会出错。

楼主:
补充一句 ,可能不太准确,个人意见。在写代码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都有保存编码格式 这个属性,不同的编码集所对应的编码形式不一样,ASCII码在小于128内 基本一样 ,但是汉字这种多字符的组织形式,在不同编码集里面不一样,UTF-8里面更为灵活,因为它的储存格式是为节省空间,它最小是8位,当保存不同字节的数据时,他会侦测这个数据,然后给他分配空间,是动态的分配,不会是4字节的类型就给它4字节空间,4字节类型里面  可能只有3字节,那么就会按3字节保存。这必然导致汉字的存储不一样,在GB里面汉字一般是2字节,但是在UTF系列里 就不一定,可能3字节 可能4字节 ,所以会出现编译乱码,在VI里面之所以保存不了汉字 也是编码环境问题,只要把环境改为GB 就应该可以。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也不是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