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MS320VC5509A读模数转换芯片ads1274/ads1278的程序

楼主(2010-09-09):
我是dsp新手,刚买了块5509的开发板想自己学习学习,现在想采集ads1274的数据,有做过相关采集的前辈们帮帮我吧,谢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前辈要什么图呢?贴个ASD1274与TMS320VC5509的接线图吧
clk是给ads1274的采样时钟,sclk是spi传输时钟 DRDY是数据准备好信号 DOUT1是输出信号

ASD1274与TMS320VC5509的接口电路 (原文件名:080623104639446.jpg)

楼主:
ads1274/ads1278的输出数据格式如下图:spi模式下,1274/1278先发送DRDY信号,然后按顺序发送4通道数据(ads1274)或8通道数据(ads1278),ads1274使用管脚设置工作状态,不需要设置寄存器什么的,加入时钟就开始工作了。我单片机还会点,dsp一沓糊涂,看着时序图也不会编。但单片机速度太慢,还只能用dsp。那位前辈抽空帮忙编个spi中断读的小程序,感激不尽啊!!一定不忘您的大恩大德!!我的邮箱:knight1082@sina.com

网友(2010-12-06):
看看你的板子

网友(2014-08-19):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遇到相类似的问题,帮我看一下指导指导,先谢了。 请转到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ADS1278

网友:
不就是个SPI嘛,看把你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