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 FOR NEC编译问题

楼主(2010-09-09):
请教这是什么错误,编译器是IAR FOR NEC 4.62

网友:
代码量太大了,溢出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RAM使用过大了吧。。。

网友:
我这代码溢出显示的和楼主一样,简单判断可以选择芯片型号为unspecial编译连接时把所有信息都打开,看看那个多了

楼主:
按照楼上的,选择芯片型号为unspecial编译连接时把所有信息打开,编译显示如下,芯片是78F9234

楼主:
哪位能解释下什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