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protues仿真注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9-09):
调试液晶显示为了方便用protues辅助设计,试验使用到一些问题。写来分享下。

Protues使用1602时主要注意3个问题
1初始化。试过一些例子的初始化,发现仿真失败。以下是我自己试过一个成功的初始化
   delay_nms(1000);
//==========================================
//以下程序关系1602液晶的proteus正常启动不能更改
   for (i=0;i<20;i++)
   {
          //初始化模式
          LCD_write_char(0x30,0); //4bit test
      delay_nms(15);
   }

   LCD_write_char(0x02,0);
   delay_nms(1);
//==========================================

    LCD_write_char(0x28,0);      //四位总线模式显示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LCD_write_char(0x01,0);      //清屏
    delay_nms(1);
    LCD_write_char(0x06,0);      //指针自动增加
        delay_nms(1);
    LCD_write_char(0x0f,0);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_write_char(0x0c,0);      //不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nms(10);

2检查是否空闲,由引脚判断改为掩饰,否则会发生死循环的情况
    //等待显示空闲
        //while (!( LCD_DATA_PIN & 0x80 ) == 0);   //RW=1,读PD7,为0表示空闲;
        delay_nms(1);                              //仿真用,代替忙标志查询

3应用4线制数据通信的时候,除了8为的数据要写两次外,读的时候也必须读两次,否则会出错

data must be sent or received in 2operations.

    //由于采用四位数据方式,读也要读两次,否则会出错
        //===============================================
    LCD_EN_PORT |= LCD_EN;                 //EN=1
    //等待显示空闲
        //while (!( LCD_DATA_PIN & 0x80 ) == 0);   //RW=1,读PD7,为0表示空闲;
        delay_nms(1);                              //仿真用,代替忙标志查询
    LCD_EN_PORT &= ~LCD_EN;                //EN=0

    delay_nms(1);
    LCD_EN_PORT |= LCD_EN;                 //EN=1
    //等待显示空闲
        //while (!( LCD_DATA_PIN & 0x80 ) == 0);   //RW=1,读PD7,为0表示空闲;
        delay_nms(1);                              //仿真用,代替忙标志查询
    LCD_EN_PORT &= ~LCD_EN;                //EN=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