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XDS100 V1.0可以在WIN7系统用

楼主(2010-09-10):
CCS3.3 XDS100 V1.0可以在WIN7系统用
附件是XDS100的驱动

网友:
ccs3.3.82.13好像不用装驱动,之前装过一次反倒报错。

网友(2011-07-09):
我正在为这个问题困惑,都说ccs3.3不兼容win7,但我装的32k限制版的就在win7旗舰版下运行,还是64位的系统,利尔达研讨会光盘里得。在hellodsp里下的3.3win7下不能运行,xp下可以,不晓得是盗版还是和版本有关系。新买的电脑不能装xp,倒。

网友(2013-04-18):
不错。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