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370C 如何设置只发送RMC?

楼主(2010-09-10):
如题,C3-370C 如何设置只发送RMC?其他GGA等等都不需要,这样是否可以降低GPS模块计算时的功耗呢?

这个关闭命令发什么,手册看不大懂,又是第一次接触GPS!呵呵……

我将使能引脚接高后,电流只有600ua,是否这时就是GPS模块计算停止了,还是直接就断电了?

网友(2011-03-01):
我也是新手,把其他不需要的方式的输出频率改成最大10秒输出一次能降低功耗不能呢?

网友:
我也想要设置方法。

网友:
手册上只有调整输出时间间隔的命令,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只输出RMC,我最后还是从单片机里面过滤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88997&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