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奇的阻容降压电路,如何分析啊?

楼主(2010-09-10):
我自己用的是常规的阻容降压,半波整流,限流电阻小了后再电源断电上电的瞬间可能会瞬间烧毁。但是大了发热又严重。这个是别人的阻容降压的电路,据说很稳定,从来没坏过,但是这个电路和一般的阻容降压还不一样,我模电差了,这个图分析了个大概,但是没法确定,请大家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帮我分析分析啊!多谢啦!

网友:
c24是稳压管? o1  o2  是接到哪里?输出?
如果c24是稳压管的话就会烧毁。 如果不是,那就是个整流桥么。没啥不同。串个继电器?上电那个2sc1815就导通了。继电器熙和。估计能有点延时。
不知道你想要啥。

网友:
2个C24?接法没画错吧?

网友:
你用的那个是半波的,这个是全波的。只不过把其中的两个二极管换成稳压管而已,道理一样。

回复 网友A:

C24为什么会烧,说理由来听听。

网友:
正负半周全用上。这个很早就有人用了。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要利用全波,为什么不接成桥式整流的形式?
   原因是这样:这类应用需要一根L线或N线与底板共地,而有另外的一组负载(指电容降压后的电流负载),可以是电隔离传输控制信号(如继电器,光耦等)。接成桥式整流,就没法共地了。这样做,既可解决共地问题,又能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意味着可以用较小的降压电容,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能力(是半波利用的2倍)。

网友:
标记一下,貌似我也见到过这种用法

楼主:
汗,中间的那个地的标识是我自己加进去的,我以为那里是地。

网友:
直流电源从哪里出?

楼主:
我觉得O1,O2是不是用来控制三极管道通的啊!

网友:
这种电路图的画法很不明了,缺乏必要的专业素质。

楼主:
因为这是我抄的图,我自己都没理解,怎么画得明了呢?

网友:
很好的电路,分析了半天。优点全波整流,并且输出电位与零线相近,不怕触电。稳压管用的很巧妙。

网友:
不怕触电?你碰碰看,如果没被电到,请调换一次电源插头再试一试。在有漏电保护的电网中试,以保安全。

网友(2011-03-30):
hsztc的图清晰反映了楼主的电路原理,当N线处于正压时,俩C24均处于正向导通状态,起不到稳压作用了。这估计就是为什么电路老烧的原因了,楼主应该是抄错图了!

网友:
学习!24楼厉害,看了你的图才看懂的。

网友:
【25楼】 wsd_cup

我也觉得楼主的图有点问题,应该是二极管搞混了。

以23楼图为例,只要将上方的2个二极管对调一下就可以用了(C24和1N4007型号对调,线路不变)。

网友:
很久以前用的电路,和LZ有点差异,LZ是否交换了一个二极管及稳压管的位置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个电路能稳压不?

网友:
有浮地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原型应该是这样的,得到共地的两组电源,如on971大侠所言.

网友(2011-05-01):
话说利用电容的容抗?那温漂呢?

网友:
学到了,两个稳压管是亮点

网友(2011-06-01):
回复 网友B:

能问下,你这个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吗?还有C2是起滤波作用的吗?谢谢

网友(2014-04-18):
mark 又学到模电知识了

网友:
1施工方的萨芬 ASF撒的

网友(2014-09-02):
这个能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