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如何外接显示器

楼主(2010-09-10):
我有一台笔记本,宏基4710的,显示器被摔坏了,但可以进入系统.后来外接一个显示器,开机BIOS界面及WINXP都可以显示出来,但一进入系统就没显示了.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要在系统的桌面上设定的

桌面的右键属性里有,不记得是监视器那一项还是高级里,自己看看,里面有监视器选择

楼主:
问题是我的笔记本显示器坏了,根本就无法设置啊

网友:
按Fn+组合键看看,比如我的是Fn+F7

网友:
看键盘上的功能键,有个键应该是有外设显示器接的,LS说的FN+这个键就行了,可以多按几下,因为这个组合键是切换双屏,单屏,外接显示器的。。。

楼主:
是进入系统按吗

楼主:
谢谢各位中午回去试下

网友:
也可能是分辨率设置不合适,bios自检通过之后按F8,选择启动VGA模式,进入系统之后改成显示器支持的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fn+组合键看看,比如我的是fn+f7

网友:
开机按F8试试,另外也有可能显卡驱动不大好

网友:
我知道4736g 是 fn+f5

楼主:
中午回去首先试了一下按Fn_F1-F12的方法,好象没有反应,后来我成功的进入了VGA模式,但是一修该分辨率就什么都没有了.请问还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和按键没关系,正常笔记本在冷启动前接上显示器的话应该自动在显示器上显示图像,可能设置分辨率太高了,也可能接线没有那两根I2C的连线,换个显示器试试或者按照一台正常计算机用快捷键“盲”设置

楼主:
"换个显示器试试",暂时没有,"按照一台正常计算机用快捷键“盲”设置"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参照另外一台计算机把分辨率设置成最低,看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
键盘“右键”---键盘“r”---键盘Shift+Tab---4次键盘光标向右---键盘Tab---键盘光标向左5次---键盘Tab四次----键盘回车

再看看

网友:
以上步骤能把显示器分辨率设置到最低,如果是兼容性问题应该能看到图像了,再慢慢调高就行

楼主:
我现在可以进去,但分辨率只有800*640,好象还底,颜色是4位的,一调高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可以进去,但分辨率只有800*640,好象还底,颜色是4位的,一调高就没了

显卡好象也有问题, 不会是DELL的吧

楼主:
难道坏的不只是LCD,显卡也有点问题了

楼主:
我的是宏基47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