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大虾:自己给freescale MC9S08AW60 编写的延时程序(用定时器编的)用不了,老卡在

楼主(2010-09-10):
编译环境:codewarrior IDE
打算用于LCD驱动延时,写两个函数:一个函数实现延时100us左右,另一个函数实现以ms为单位的延时。
用到了MC9S08AW60的TPM2定时器,每隔50us产生一个中断。用技术变量cnt计数,以实现50us整数倍的延时。
考虑到需要延时时才调用程序,所以又设置控制变量flag,当flag==1时,cnt才开始计数。不调延时函数时,将flag置0。
下载到LCD后发现不显示字幕(LCD用的是12864),分步执行程序发现计数变量cnt不自增,程序卡在判断条件while(cnt<2);处。
具体程序如下:
//======================================================
//函数名:Init_FBE
//作用:设置ICG;外接晶振8M  bus clk=16m
//=========================== ==========================

void Init_FBE(void)
{
        ICGC1=0x7C;
        ICGC2=0x88;
        while(ICGS1_LOCK!=1);
}
//=============================
//函数名:Init_TPM2
//作用:初始化TPM2,采用总线时钟16mH,预分频数为1
//=============================
void Init_TPM2(void)
{

    TPM2SC= 0x00;
    TPM2CNT=0x0000;
    TPM2MOD= 800;
     (void)(TPM2SC == 0);
    TPM2SC=0x48;

}

interrupt VectorNumber_Vtpm2ovf void TPM2_OVF_ISR(void)
{

  if((TPM2SC & 0x80)==0x80)
   {
    TPM2SC_TOF=0;
    TPM2CNT=0x0000;
    if(flag==1)
       cnt+=1;
    else
       cnt=0;
    TPM2CNT=0x0000;

   }
  }

  //======================================================
//函数名:_nop_
//作用延时100us
//=========================== ==========================
void _nop_()
{
    flag=1;
    while(cnt<2);
    flag=0;
    cnt=0;

}
//======================================================
//函数名delay
//作用:  以ms为单位延时指定时间
//=========================== ==========================
void delay(int ms)
{
    flag=1;
    while(cnt<ms*2);
    flag=0;
    cnt=0;

}

请大虾给点解决思路,如果这种编程方法不行,求更实用的编程方法,如果能给出具体程序,更感激涕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