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任务可以删除自己吗?

楼主(2010-09-10):
ucosii是可以的
OSTaskDel(OS_PRIO_SELF)

RTT貌似不可以?

网友:
rt_err_t rt_thread_delete(rt_thread_t thread);

楼主:
我的任务不是动态创建的,所以我在my_task任务最后调用了
rt_thread_detach(&my_task);

可以调试运行中发现,my_task任务没有被删除,还是一直在运行着。

网友:
删除自己?这个想法太邪恶了,

void 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 (1)
    {

         /* if exit */
         return ;
    }
}

这样就能自动删除自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任务不是动态创建的,所以我在my_task任务最后调用了
rt_thread_detach(&my_task);
可以调试运行中发现,my_task任务没有被删除,还是一直在运行着。

调用一下rt_schedule()。静态线程依然还存在,但不再参与调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