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春风兄电源的一点个人不成熟的建议

楼主(2010-09-10):
春风兄,我非常感冒你的电源,DIY一个自己满意的电源,是我的理想(虽然暂未实现),看大家讨论那么热烈,也忍不住想说说自己的想法。
希望对春风兄有所帮助,也欢迎大家讨论,首先说抱歉,没有找到目前的操作说明,以下是我自己喜欢的方式,也许目前已经实现。

一、强烈建议使用LCM字符液晶模块作为显示,最好是1602(最通用的),理由是
1、漂亮:字符漂亮,也可IDY多种风格(尺寸有大有小,颜色多样),至于显示效果,好的LCM对比度绝对漂亮。
2、信息容量大,可以显示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提示,也便于实现更多的功能。
3、能耗低,即使加上背光也比LED电流要小,有些背光电流也很低的。
4、至于环境适应性,我想这电源基本是在室内试验台上使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二、有不少朋友提到喜欢数字键盘,但是我反对,还是应该以飞梭为主(一定要使用那种有按键的飞梭),因为它可快可慢,可靠,但是建议

建议增设几个预存按键,可以让用户自己预存几个预设值(包括电压,电流),就好象车上的收音机那样,预存电台。

三、增加个蜂鸣器,提供有声提示,

四、一定要有电压锁定功能,以免不小心碰到飞梭,引起不良后果

我的理想操作界面是:
一、上电时:
1、输出一定是关闭的,必须手动打开(哪怕输出开关是打开的状态,也不能有输出,必须关闭一次再打开才有效)
2、显示2秒硬件、软件版本,作者等信息(也当作是屏幕检测)
3、闪烁3秒提示当前电压电流值(也就是上次关机时的值)
4、然后才稳定显示当前电压电流值,进入待机状态
5、蜂鸣器响一下。(是提示,也是自检)

二、待机时:
1、稳定显示当前:预设电压电流值,实测电压电流值,输出状态,主散热器温度,输入档位
2、

三、输出控制:
1、宗旨就是必须能:快速的,准确的,可靠的,实现开、关控制(特别是关)
2、必须设置独立的开关来控制输出开关,以策安全,以便能快速的实现开关
3、建议使用一个扭子开关来实现,(其实背后就是高低电平控制),因为它:
   a、指示明显(不但屏幕有指示,从开关位置也能快速判断当前状态)
   b、符合正常操作习惯(机械开关是我们用的最多,最习惯的)
   c、操作迅速,准确(必须的)
   d、安装位置也很有讲究,建议放在右上角,便利
   e、电路板上给出接口就可以了,不要定位在电路板上,便于大家根据自己需要DIY
4、千万不要用按下飞梭来实现开关,容易误操作。
5、开关的时候,给出声音提示。

四、过载的处理:
1、给出声音提示,屏幕闪烁

五、自由调整和锁定功能
1、由一个按键(或一个扭子开关)实现,决定输出打开时,是否能够调整电压电流,(无论是飞梭调整还是预存调整)
2、两种状态:锁定(输出时不能调整),非锁定(任何时候都可以调整)
3、给出状态提示,如果锁定时进行调整,给出错误声音提示

六、电压电流调整
1、用飞梭调整,最好有变速功能。调整时有声音提示,输出实时响应
2、由一个按键实现操作对象(电压值、电流值)的选择,例如:飞梭短按
3、在显示屏上,明确指示当前的操作对象。
2、预存键调整,因变化可能极大,为防止错误按键造成的冲击,不要实时响应,应该:
    a、短按一下,屏幕提示将要输出的目标值(电压+电流),声音提示
    b、再按一下,确认,才调整输出
    c、如果没有第二次按键确认,则3秒后取消提示,回到原状态,声音提示取消
3、预存:(借鉴汽车收音机预存电台的操作方式)
    a、飞梭调整好需要保存的电压,电流值(输出可开可关)
    b、长按某预存键3秒以上,则保存,并提示,声音提示
    C、最好有3个以上的预存键
    d、可以采取3个专门预存键,+菜单选择N个预存值的方法,实现N个预存(很强大,呵呵)

七、功能设置
1、用菜单方式实现各种功能,便于将来修改
2、除非极其常用功能(如预存),否则都应列入菜单,而不要为其设置专门按键。
1、建议利用飞梭进行功能菜单的选择,即:飞梭选择上下+确认键(飞梭短按)+进入菜单键(兼取消)(飞梭长按)

八、散热和风扇控制
1、建议加上散热器温度检测,报警,智能风扇调速,温度显示,超温报警
2、建议电容离开散热片一段距离
3、个人觉得发热器件最好单独分开放置,不要放在主板上(让个人根据爱好选择)
4、主板上,散热器附近,最好增设一个支撑点(螺丝孔),

九、其他想法
1、是否有必要增设一个机箱风扇输出端,以控制机箱上的风扇(也应该是和主散热器上的风扇成比例控制的)
2、是否有必要增设一路输出端电压检测(不是指稳压输出的检测),这样,当接入某负载时,可以立即显示负载的电压(例如:关闭输出时,

接入一个电池,也可以检测到电池的空载电压),
3、是否有必要增设:可编程控制的输出,例如:可设置几个转换点,为电池充电时,实现自动分段充电,
4、建议设计上考虑兼容立式机箱风格(按键板要短等)
5、增设一路甚至2路电流检测功能(像表头一样),便于各人根据自己需要,对自己增加的固定输出组进行检测。
6、关于负电压,我是菜鸟,基本不用,但是我想一般也就多用正负5V,正负15伏吧,不用管了,让需要的人自己加个三端稳压取得吧。

其实,我的想法是:硬件都已经优秀成这样了,咱能不能多在软件上下点功夫,以实现更多的功能呢?只是有劳春风兄了

以上是个人想法,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回复 楼主:

忘记了一点:关于分段输入
我非常支持分段输入,发热确实是最大的烦恼,但是
我不知道,如果连续调节输出(带有一定的负载时),当输入分段自动切换的时候,会不会对输出造成跳动?
如果不会,那就没问题了
如果会:那么我建议,功能里设置一个【打开/关闭】自动分段的功能,因为:
有时,我需要大范围连续调节输出电压对目标进行测试,如果输出电压跳动,会影响测试,所以,此时我可以选择关闭自动分段功能,以保证大范围调节时,输出不跳动。
当然,此时的弊端就是调整管功耗太大,但时间不长,加以注意就好了。

我们的口号就是:榨出更多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