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ez2500 做的 自行车防盗报警器(模拟汽车那种钥匙)。有源码

楼主(2010-09-10):
做这个东西的原因:1买了辆比较好的车子(捷安特 火焰)花费了我1000大洋。2我看见汽车的遥控锁非常帅,也想得瑟一下。
先来张自行车图片,这个是从网上找的,我自己的加了挡泥板和锁,铃铛等等……呵呵

自行车。呵呵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首先给大家看看遥控器
   找的外壳。东西都装进去了。呵呵

钥匙完成图片 (原文件名:20100909246.jpg)

里面用的是cc2500模块,430用的是2274。发送端不发送数据的时候处于休眠状态,整机功耗0.7ua。纽扣电池供电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被控制部分

报警器,热塑管里面是贴片电阻。蓝色那个就是震动传感器了 (原文件名:20100909244.jpg)
电池照片上没接上去,报警声比较大,呵呵。看个效果好了。还没找到这个报警器的盒子。
这里介绍下报警器吧。和发送端用的芯片一样,主要工作是低功耗。无线芯片处于wor工作模式,功耗为10ua左右。可以被钥匙唤醒。
震动信号采集,采用的是hdx-1震动传感器,电阻式,震动越大电阻值越大。采集方式和一个10k电阻串联,利用ad读取电压值。
为降低功耗利用三极管做了个开关。
报警器就是一个喇叭和蜂鸣器了。蜂鸣器用的是有源的,通电就会响。喇叭用1khz的方波和500hz的方波交替进行模拟报警声
整机功耗静态时为20ua,工作状态57ma。估计两节电池用一年应该没问题吧。呵呵
下一步就是怎么把这个报警器装到车子上了

呵呵。全家福 (原文件名:20100909247.jpg)
报警器,蓝色的是震动传感器。电阻用贴片的,包在热塑管里面了

钥匙,也是用的无线模块。纸包里面是 电池 为了绝缘 (原文件名:20100907242.jpg)

下面是源码和那个模块的资料。电路图没有了。自己想到什么接什么了。其实很简单了。
钥匙那里就两个开关
接收端 一个ad口,一个pwm输出口,然后走三极管放大。

程序源码。ourdev_581915KRZKC1.rar(文件大小:109K) (原文件名:ok版本(0809)16;31.rar)

楼主:
当然参加过那个ti的研讨会的 有cc430 模块的,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程序改成cc的用。呵呵
很简单。分享一下吧。呵呵

网友:
支持一下~~车子很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赶紧大家对这个东西热情不高啊。打击我积极性啊……呵呵

网友:
你做的很好啊 哈哈
支持一下。

网友:
我有cc430 模块,但是上面没有单片机啊,没有MSP430MCU,你意思是用CC430的I/O口,一个ad口,一个pwm输出口,然后走三极管放大?你的程序我还没来得及看,感觉不错啊,学习一下啦,哈哈,希望多指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cc430 就是mcu啊。呵呵
cc430就是430mcu+cc1101

网友:
关于从机的WOR,想请教一下楼主:

基本设置项:WOREVT1、WOREVT0、WORCTRL、MCSM2、MCSM1(默认值0x18)、MCSM0,相关参数略
初次:SPIStrobe(SWORRST);(SIDLE);(SWOR);
GDO0用于判断数据收发的状态,而GDO2是用于WOR的外部中断的吗?
RF模块进入WOR后,将MCU也进入了LPM3低功耗。
如果收到唤醒指令,是由GDO2产生中断的?此时可以直接读取RxBuffer?然后可以再次SPIStrobe(SWORRST);(SIDLE);(SWOR);?然后是清除中断标志、允许中断、进入LPM3?

网友:
关注一下,楼主这个报警器距离有多远?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论60m 我把功率调低了。做到10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利用gdo0 产生中断,wor会自动醒来,然后收数据,通过gdo0 给mcu中断信号。我程序里面流程很详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这样一对一套的话要是自己整的话估计要多少米能搞定?

楼主(2010-12-02):
回复 网友C:
楼主,这样一对一套的话要是自己整的话估计要多少米能搞定?
我资源比较好。都是弄到现成东西,基本就花了个震动传感器的钱。
要是自己弄,50多块钱吧。哈哈。

网友:
这个,,, 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
至少加点滚动码什么的,提升一个档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 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
至少加点滚动码什么的,提升一个档次。

用这种数传模块做肯定要成本高的。
本来想做个动态密码验证的,可是想到有哪个偷车者……会有那么高技术能破_解433m的数据呢?要是有这么厉害估计也不做小偷了。呵呵

网友:
LZ:对你用的那个震动传感器有兴趣,能不能提供点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个,,, 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
至少加点滚动码什么的,提升一个档次。
用这种数传模块做肯定要成本高的。
本来想做个动态密码验证的,可是想到有哪个偷车者……会有那么高技术能破_解433m的数据呢?要是有这么厉害估计也不做小偷了。呵呵

现在满市场的遥控干扰器,遥控复制器!
有这么高技术的不是不做小偷了,只是人家还不愿偷自行车咧!

网友(2011-05-01):
遥控复制器!

网友(2011-11-13):
楼主的喇叭我感觉有些小了,再闹市区恐怕很难听到你的报警声了。

网友(2011-12-21):
关注一下,楼主的喇叭我感觉有些小了,再闹市区恐怕很难听到你的报警声了。

网友:
求震动传感器资料

网友:
再加一个语音模块或许更好:  “请注意,本车被盗,GPS位置已锁定”。

楼主(2012-02-29):
回复 网友G:

有创意,430 可以做到语音的,pwm输出可以。

网友:
请问可以发份电路图上来吗?那喇叭是什么型号的?多大的?分贝达到多少啊?

网友(2014-06-17):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图看不到, 顶一下  是接近就开锁的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