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通讯模块ADAM-4520上面用到的5V稳压IC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0-09-10):
研华通讯模块ADAM-4520上面用到的5V稳压IC芯片型号是什么?该芯片外形像光耦

网友:
呵呵,我也正着这个芯片呢,补充一下 芯片总共四个脚(贴片)左右对称,貌似贴片光耦,上面写着101 8G11

网友(2014-04-07):
我也看到那个芯片了,但也没找到资料,第一行为101,也可能是I01,因为字体还是有点区别的,第二行为3D01,可能为批号吧。

网友:
三肯sai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