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132驱动12232的LCD,“掉字”问题

楼主(2010-09-10):
LPC2132驱动12232的LCD,四行,每行显示20个英文字符,发现大约有1/4的LCD,每行的有些字符存在“掉字”问题,即该字符某个横或竖一会有显示、一会无显示。

哪位网友碰到该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有一个换了电源好了,有一个换了一块新的控制板好了,换电源的好解释,但换控制板则有点解释不通,控制板反复看了,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后来发现把连接LCD和控制板的20芯排线做短和改变在机壳内的走线,就没问题了。哪位网友分析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