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修改单片机程序能不能使其连接的红外接收管的抗太阳干扰能力强一些?

楼主(2010-09-10):
用PIC12F508来控制红外感应开关,红外接收头是用的38K方波的,发现太阳关对它的干扰特别大。不能加滤光片,请问能不能通过修改单片机程序使其抗干扰能力强一些!

网友:
软件可以处理很多问题, 但首先是要搞清楚 "人" 和 “太阳”对红外接收头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网友:
如果是你的接收头饱和的话,再强的软件也没有用。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和楼主类似的问题,感觉加多级调制会好些吧,比如用1K的方波去驱动38KHz载波的红外发送,然后接收头去掉38KHz载波信号剥离出1K的方波,再用类似LM567的解调1K信号,估计会好些~~~如果可行的话,再弄多一级,效果会不会更好?

这是我当时参加比赛时遇到的类似问题,后来因为时间问题改用另外一个钟方案了,所有就没有尝试了~~~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