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 编译错误

楼主(2010-09-10):
为什么我用tiny15写个小程序的时候,在中断程序了加了一个延时程序,会提示,中断程序中不允许加入子程序呢,用的是ICCtiny编译器。

网友:
在中断中一般不提倡调用子程序,尤其是这个子程序是个公用的子程序,其它的程序也要调用。

因为中断是随机产生的,这就非常可能会造成这个子程序的重入,如果控制不好,系统堆栈就会溢出崩溃,系统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