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推荐能买到的高精度,高分辨率的MEMS陀螺和加计

楼主(2010-09-10):
如题!现在世面都是低精度的消费产品,有没有高级别的好买到的芯片啊 ,搞些玩玩!!!!!!!!!!!
谢谢各位

网友:
说个你能接受的价位,
每轴陀螺仪 500?1K?3K?5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我QQ:4055854

网友:
我不是卖传感器的~
把你的需要说一下我给你推荐一个就行了

网友:
你買的起嗎?

网友:
lz 去看看adi 的传感器 ,

看你能不能买个 10个 100个的?

网友:
ADI算精度高?麻煩規格書看一下。並沒有很高!
沒用過G-2000以上規格的陀螺別跟我說你用過高精度陀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计范围在+/-5以内都可以,分辨率越高越高,精度5%以内,不知道最高的能买到的是多少精度的?有三轴合一最好!!

陀螺的漂移在50度/H的,也是三轴的最好 单轴也可
请您推荐几种????
上面都是MEMS的,芯片级的

网友:
加计范围在+/-5以内都可以,分辨率越高越高,精度5%以内,不知道最高的能买到的是多少精度的?有三轴合一最好!!

//你这要求已经达到军用级别。  一般个人和私企是 没有办法买到的。   你可以 打一下adi 深圳的电话,说下你的需求。

网友:
高精度就不用MEMS了吧

网友:
如果要求真的很高可以找光纤的
国内也有不少卖家,据所知最便宜的光纤陀螺每轴1.5W,性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只想要MEMS的,精度肯定不能和光线的比,在MEMS中精度梢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