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firmware update的问题

楼主(2010-09-10):
我下载了J-Link v4.14i版本的驱动程序,安装之后运行J-Link commander后提示firmware update,确定后出现了
********Error:J-Link can not execute firmware update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你的JLink 是不能升级的那种。

网友:
升级个4.20试试?

网友:
我买的V8也升级到4.20了

IAR的J-LINK也升级到最新了。

楼主:
下载了最新版本的J-Link V4.20a 还是不行

以下是弹出的对话框SEGGER J-Link V4.20a Firmware Update

New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7 2010 15:58:01
Current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29 2010 19:34:13
Starting bootloader...ERROR: Firmware update failed.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我现在用的J-Link 是V4.08版本的,不会出现Firmware Update,可以很好的运行。

网友(2010-10-21):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解决的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解决的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估计是用回V4.08版的旧驱动……

网友:
楼上的大哥,我的Jlink v8 好像单步调试的时候老是卡死,能不能加我qq  41740895 帮帮我,先谢谢了。。

网友(2013-05-21):
呵呵,我的装了V4.15e,keil还是提示要更新firmware,然后我就点“是”,然后它自己更新一下,就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