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基极电阻是否可省掉?

楼主(2010-09-10):
R21可以省掉吗,看到他人的板上没有[后面直接是D882风扇调速]

网友:
可以省掉,继电器一般有几十欧电阻.对基极乘系Beta,一般等效于2-10K电阻。
1K电阻的话可以省掉。

网友:
不可以省!12V电压太大,8550EC间压降不超过0.7V,如果前面是单片机,可以想一下会有多少电压加在上面!

网友:
这种接法不太合适吧,难道有很多人用这种电路,还想省电阻?

我觉得这种接法抗干扰能力很差

网友:
这是射随接法,可以省掉。

网友:
但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好的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接法不太合适吧,难道有很多人用这种电路,还想省电阻?
我觉得这种接法抗干扰能力很差

看到很多都是这种电路?

有更好的接法,查查

楼主:
                                             之前画错的图[图一]
没看清楚,算是小教训吧

                                             更正之后接法[图二]

后面图二是无意中看到别人的接法,基极没电阻,后面接风扇[调速]

网友:
楼上这么强?三极管导通的话电源地不是短路了..

网友:
楼主这种接法应该是有问题,一般单片机最高是5V系统....这样三极管应该会一直导通.

楼主:
明天再过去确认下,之前看到是没有电阻的

网友:
楼主接法换成8050,再把CE调换就可以了,8楼的接法无语~~估计风扇应该接在C跟GND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接法换成8050,再把ce调换就可以了,8楼的接法无语~~估计风扇应该接在c跟gnd之间

如果换成NPN,单片机上电时IO高电平会接通

楼主:
8楼基极电阻实际应用可以省吗?我看到别人的板就是这个图

网友:
你8楼一改,让后面的人情何以堪!
换成NPN,单片机上电时IO弱上拉,你可以接一个小一点的电阻到IO口下拉,比如1K

网友:
D882是NPN型三极管,你的图错了,射随接法不需要基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d882是npn型三极管,你的图错了,射随接法不需要基极电阻。

又查了一份,唉

网友:
用哪个2个三极管转换一下构成P型管子

网友:
正确的方法。

网友:
楼主的用法会威胁单片机,因为几乎所有的电流最后都加在了基极上,单片机I/O口就算灌电流也不过20ma(STC),继电器一般至少也要50ma吧.我原来也是这种用法,师傅说这叫射极跟踪器,真正正确的方法且看19楼.

网友:
纯粹开玩笑,1楼,8楼那电路基本不能用的,起不到开关作用,一般单片机不加基极电阻还烧I/O,除非用12V的(PIC做风扇控制的好像有HV的)。19楼的R2应该放在Q2的基极,I/O为低的时侯,分压得到的电压太低,不容易使得Q2饱和。R1选10K就好了,减小I/O口的负担,如果单片机I/O没有上拉的话,还得加上拉,否则容易被干扰.
另外19楼的继电器应该像1楼加个二极管(用4001也不该用4007,用得着耐那么高电压吗?)会干扰到单片机的运行,是真的。仿真是看不到的,呵呵。
驱动个继电器搞那么复杂,需要注意I/O驱动够不够,最好能够直接驱动,I/O口驱动能力强的单片机就有较大优势了,外围电路可以简单很多,加个电阻直接驱动NPN。

网友:
回复 网友C:
d882是npn型三极管,你的图错了,射随接法不需要基极电阻。

即便是NPN,一般单片机5V,3.3V的I/O也驱动不了,应该用集电极开路的接法去接风扇,还画个电解电容?,需要用到3A的三极管的话,就该换mos了;
不用基极电阻,I/O口负担太大,不利于长期稳定运行。

网友:
...我今天闲,别用砖拍我。

1楼正解。

2楼错误,不管省不省那电阻都是12V电。这种接法只适用像51这样开漏的IO口,如果有钳位二极管的IO口不能用。

3楼错误,还不了解三极管。

4楼半对半错,是不适合,但抗干扰能力不存在和典型接法的差别。

5,6楼我自己,得补充2楼的解释。

8楼两图都是错的,第一个他自己知道了,第二个电阻不能省,这种接法可以用3楼来回答的来回答

9楼正确

10楼算对,51免强可以用。

12楼算对,但只能用在有推挽输出的IO口,51就不太行了,如果用在51上虽然可以加个强上拉但不合理,上电时会误动作

13楼算对,有推挽输出的IO口的单片机不会,51会

18楼正确

19楼可行,如果R2放在Q1下方会更好,更合理

20楼,21楼错误,还不了解三极管。(还有1N4001基本和1N4007的价格一样,除了4007反向峰值电压最高外,其它参数都一样,

所以4001-4006都是淘汰型的,不管在哪1N400X首选1N4007,不用思考的选择)

我猜楼主是为了简单省成本都这么用的,如果是51单片机还是老老实实用对管吧,18楼说的那种。

如果是像AVR这样有推挽输出的IO口,可以直接用单管就行了。我去画几张图,画好传上来。

赶紧跑,防砖头...

网友:
:(被鄙视了,不过对三极管的确不够了解.请教一下,PNP管射极和集电极的电流不是从基极流出吗?NPN从射极输出?我们模电书上就是这么画的箭头.还请指教.

网友(2010-11-15):
期待仙猫出手啊!

网友:
如果IO口是漏极开路的话此电路没有问题,否则有可能烧掉单片机系统。

网友:
小白路过,23楼强大,期待更强大的。

网友(2010-12-29):
问一个FLIP-FLOP省个电阻,怎么着拉到单片机上了,还加了一堆的电路!可以省,省下它吧。
顺便问下后面是接风扇还是风扇电路,如果是风扇的话,是不是要找一只二极管放在插座那里,省得经常换三极管。

网友:
可以省掉

网友:
楼上的头像的字闪的太快了,都看不清楚是神马
顺便问个问题,开漏输出的IO就一定能承受12V的电压吗?

网友:
不知为什么,总想往23楼仍个砖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引用图片
正确的方法。

R2一端接在R1与Q1B级之间,另一端接+5V,Q1与Q2之间串4.7K的限流电阻。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直接驱动,12V外部电源,1K都不够,必须加隔离或者缓冲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开漏输出是不是应该把9012的e极接地取消,将47k电阻接到8050的b极与10k电阻之间,再到地。

网友:
MARK ,讨论的很深刻呀

网友(2014-02-19):
光偶最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