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为什么不宜使用全局变量?

楼主(2010-09-10):
我同事说UCOS有消息队列,一定要用消息队列。串口收到的数据先放到消息队列,再用进程去取出来。但是如果是串口发,通常是把要发的数据放到buffer,中断的时候再去读出来发出去,消息队列咋用嘛?

网友:
串口用消息队列接收数据可以 不过有些浪费时间也浪费一定资源  一般用信号量提示接收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没有一定一说  消息队列有它的优点

1 减少了自己编写维护串口接收数据队列的代码

2 可以直接在一个任务里等待队列有数据产生 然后取出数据直接处理 免去了一些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判断

3 维护性好 数据的安全性也不错 也就是你说的没用全局变量

当然也有缺点

1 慢

2 浪费资源

网友:
全局变量就意味着使用此变量的函数不可重入,多任务中会常常发生函数重入。因而在操作系统要用互斥信号等方法,让只有唯一个函数使用某个全局变量。这样程序可读性和可维护性降低。所以尽量少用全局变量。串口也不一定要用消息对列,你也可用一个高优先级的进行处理.

楼主:
static的外部变量可以在ucos中用吗?static只能通过函数访问,不考虑该函数可否重入,就当成一个外设(虚拟成EEPROM)。

网友:
当然可以  不加static全局照样也能用  ucos不会去检查你变量的合法性  那是编译器的责任

这是你自己软件结构规划的问题 ucos 只是提供了一个操作系统

网友(2010-12-05):
一副牌52张,你多拿一张,也就意味着ucos手里就会少一张牌,你是希望你来拿,还是ucos。

网友(2011-01-05):
要小心
重入问题

网友:
“全局变量就意味着使用此变量的函数不可重入,多任务中会常常发生函数重入。因而在操作系统要用互斥信号等方法,让只有唯一个函数使用某个全局变量。这样程序可读性和可维护性降低。所以尽量少用全局变量。串口也不一定要用消息对列,你也可用一个高优先级的进行处理。”

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