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0-09-11):
设计目标:上电后,按下POWER_KEY,Q2的G级为低,使得VIN为高(有输出)。而VIN经R7,R8分压后使Q1保

持导通,使Q2的G级一直为低,而VIN一直为高。在开机的情况下,长按(3秒钟)POWER_KEY键,使PC8

(CPU的I/O口,可做外部中断)为低,则CPU控制POW_OFF(I/O口)输出低电平,把Q1的B级拉低,Q1截至

。Q2的G级为高,Q2的VIN为0(无输出),实现关机。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这样行不行呢?或者给个参考电路也行,在此谢过了。

网友:
注意非稳态时是否会震荡
最好再加个硬件看门狗防止MCU死机无法开关

网友:
POW_OFF无法将Q1关断,在D1上产生0.7V的压降,使Q1无法截止

网友:
R7需要并上电容。

网友:
r1=0吧

网友:
R3去掉
R4去掉
C1去掉并短接
R6去掉并短接
R7去掉
R8去掉
D1去掉并短接

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意非稳态时是否会震荡
最好再加个硬件看门狗防止mcu死机无法开关

能否给个参考的电路?或者推荐个看门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ow_off无法将q1关断,在d1上产生0.7v的压降,使q1无法截止

有理,去掉D1,R1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