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C# 如何将 textBox中的输入的浮点数保存到byte 型的数组里面呢?

楼主(2010-09-11):
rt

网友:
如果是String形式的话
可以ToCharArray

楼主:
我是想回复【1楼】yajira
如果是string形式的话
可以tochararray

谢谢回复!
我是想把浮点数拆分为4个字节,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string形式的话
可以tochararray

C#内的CHAR不是一个BYTE吧?

网友:
// Example of the BitConverter.GetBytes( double ) method.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a5be4sc9.aspx
using System;

class GetBytesDoubleDemo
{
    const string formatter = "{0,25:E16}{1,30}";

    // Convert a double argument to a byte array and display it.
    public static void GetBytesDouble( double argument )
    {
        byte[ ] byteArray = BitConverter.GetBytes( argument );
        Console.WriteLine( formatter, argument,
            BitConverter.ToString( byteArray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
    {
        Console.WriteLine(
            "This example of the BitConverter.GetBytes( double ) " +
            "\nmethod generates the following output.\n" );
        Console.WriteLine( formatter, "double", "byte array" );
        Console.WriteLine( formatter, "------", "----------" );

        // Convert double values and display the results.
        GetBytesDouble( 0.0 );
        GetBytesDouble( 1.0 );
        GetBytesDouble( 255.0 );
        GetBytesDouble( 4294967295.0 );
        GetBytesDouble( 0.00390625 );
        GetBytesDouble( 0.00000000023283064365386962890625 );
        GetBytesDouble( 1.23456789012345E-300 );
        GetBytesDouble( 1.2345678901234565 );
        GetBytesDouble( 1.2345678901234567 );
        GetBytesDouble( 1.2345678901234569 );
        GetBytesDouble( 1.23456789012345678E+300 );
        GetBytesDouble( double.MinValue );
        GetBytesDouble( double.MaxValue );
        GetBytesDouble( double.Epsilon );
        GetBytesDouble( double.NaN );
        GetBytesDouble( double.NegativeInfinity );
        GetBytesDouble( double.PositiveInfinity );
    }
}

/*
This example of the BitConverter.GetBytes( double )
method generates the following output.

                   double                    byte array
                   ------                    ----------
  0.0000000000000000E+000       00-00-00-00-00-00-00-00
  1.0000000000000000E+000       00-00-00-00-00-00-F0-3F
  2.5500000000000000E+002       00-00-00-00-00-E0-6F-40
  4.2949672950000000E+009       00-00-E0-FF-FF-FF-EF-41
  3.9062500000000000E-003       00-00-00-00-00-00-70-3F
  2.3283064365386963E-010       00-00-00-00-00-00-F0-3D
  1.2345678901234500E-300       DF-88-1E-1C-FE-74-AA-01
  1.2345678901234565E+000       FA-59-8C-42-CA-C0-F3-3F
  1.2345678901234567E+000       FB-59-8C-42-CA-C0-F3-3F
  1.2345678901234569E+000       FC-59-8C-42-CA-C0-F3-3F
  1.2345678901234569E+300       52-D3-BB-BC-E8-7E-3D-7E
-1.7976931348623157E+308       FF-FF-FF-FF-FF-FF-EF-FF
  1.7976931348623157E+308       FF-FF-FF-FF-FF-FF-EF-7F
  4.9406564584124654E-324       01-00-00-00-00-00-00-00
                      NaN       00-00-00-00-00-00-F8-FF
                -Infinity       00-00-00-00-00-00-F0-FF
                 Infinity       00-00-00-00-00-00-F0-7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