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可否用示波器替代ADC卡采集数据呢?

楼主(2010-09-11):
我们现在采集信号用的是ADC卡,但是ADC卡的量程非常有限(最大量程5V),但有时候信号会达到50V,因此混容易将卡损坏。不知道有没有知道能不能用示波器替代采集卡采集数据呢??谢谢指点

网友:
示波器带GPIB的,估计可以。
但如何你信号仅仅是5V,而50V 是意外信号,加一个限幅电路就OK。
复杂点,弄一个信号调理。
主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带gpib的,估计可以。
但如何你信号仅仅是5v,而50v 是意外信号,加一个限幅电路就ok。
复杂点,弄一个信号调理。
主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信号脉宽太窄了,只有20ns,做了一个限幅器不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示波器不能连续采集信号。
你的采集卡可以用10x的探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