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531 总线挂TFT屏

楼主(2010-09-11):
BF531 总线挂TFT屏  驱动力够不够
要不要加块74lvth16245 之类的缓冲

网友(2011-06-04):
必须吗?
我刚刚送厂子加工!
没加缓冲啊!

网友:
楼主是PPI挂TFT?

网友:
还玩BF531啊,16位的东东,32位效率比arm差多了

网友(2012-06-29):
楼主驱动液晶如何了,最近也准备把TFT接总线上·试验下效果·
感觉STM32F4 还是没法和BF531比~差太多了·

网友:
没必要使用这种东西,还不如直接NXP1788解决

网友:
普源的示波器就是用531挂TFT的,论坛里面有拆机图片的,看看有无加IO驱动IC的。

网友:
如果要显示的话,就别用DSP了,ARM更合适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