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能车中,有那些路径辨识的好算法

楼主(2010-09-11):
在智能车中,有那些路径辨识的好算法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
我们以前寻线用的是质心算法!

楼主:
何谓质心算法啊 请你指教啊 大家还有没有好的算法
请分享啊

楼主:
有人知道没有
这个版太冷清了

网友:
路径算法的核心取决于小车所在的环境,环境,或者说场地决定了一系列可行的传感器,而传感器又将可用的数据结果所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取决于你的小车系统能适应怎样的复杂度。
如果你依次解决了我上面所说的问题,那么用什么算法,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查到了。

楼主:
我做的是飞思卡尔智能车 那你有没有复杂一点的算法啊 给我推荐几个吧 谢谢

网友(2011-10-13):
我要想了解啊 正准备参加明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