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 Trunk 上的繪圖問題

楼主(2010-09-11):
原本用branch svn rtt_0_3_1 中的RTGUI 沒有這問題

用trunk svn 的 不行了, 在物件之後 重覆draw 了該行的開頭

网友:
能给个测试代码吗?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因为新版中引入HardwarDC的缘故,原来的HardwareDC更改为ClientDC了。你可以把dc_client.c中的
struct rtgui_dc* rtgui_dc_begin_drawing(rtgui_widget_t* owner)
{
        RT_ASSERT(owner != RT_NULL);

#if 0
        if ((rtgui_region_is_flat(&owner->clip) == RT_EOK) &&
                rtgui_rect_is_equal(&(owner->extent), &(owner->clip.extents)) == RT_EOK)
        {
                /* use hardware DC */
                return rtgui_dc_hw_create(owner);
        }
#endif

        return rtgui_dc_client_create(owner);
}

如上这样,添加#if 0 把新的Hardware DC代码给屏蔽掉。

网友:
LZ的界面看起来不错啊,RTGUI都用到这个程度了,厉害!

楼主:
找到不同了..

在 Trunk 的版本中
DC_client.c -> rtgui_dc_client_blit_line 的尾行..
       hw_driver->draw_raw_hline(line_data, draw_x1, draw_x2, y);

在 3.x 中的
DC_hw.c -> rtgui_dc_hw_draw_raw_hline 的尾行.
dc->device->draw_raw_hline(raw_ptr + (draw_x1 - x1) * dc->device->byte_per_pixel, draw_x1, draw_x2, y);

raw_ptr + (draw_x1 - x1) * dc->device->byte_per_pixel
使Data 不會重覆Read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不同了..

多谢,这个地方确实有bug。改成这样吧:
hw_driver->draw_raw_hline(line_data + (draw_x1 - x1) * hw_driver->byte_per_pixel, draw_x1, draw_x2, y);

(这样改是否有问题?帮忙测试下,谢谢)

楼主:
OK!!可行了

楼主:
dc_hw.c
中的
rtgui_dc_hw_blit_line
會不會有同樣問題的可能

因為我分不清他們的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_hw.c
中的
rtgui_dc_hw_blit_line
會不會有同樣問題的可能
因為我分不清他們的分别..=.=

不会,Hardware DC面向的是纯粹的硬件层绘图,不会经过剪切域的剪切。而ClientDC的问题正是因为经过了剪切域,而参数并没做相应的调整,所以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