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LED指示灯驱动电流区别太大(亮度差别大)怎么办?

楼主(2010-09-11):
贴片的0805的红绿贴片指示灯亮度差的好大, 用3.3V的电压串1k的电阻, 红的灯比率的亮的多(个人感觉绿的亮度也够了, 但亮度和红的差很多).

调节电阻 红的串1.5K, 绿的300欧, 亮度差不多了

然后3.3V, 5V混接又发现问题, 3.3V电平----LED红-----1.5K----5V电平    3.3V电平----LED绿-----200欧----5V电平

按上面的接, 绿色灯不亮, 但是红色的灯还是有明显的亮度

继续测发现缩小压差到1V 红灯还发光, 虽然不很亮, 但还是很明显的?

红灯怎么这么容易亮?? 两种灯亮度不一样怎么解决, 串不同的电阻吗??

网友:
本来就是要串不同的电阻,不同LED的导通压降是不一样的

网友:
推荐个导通压降大的LED,3V左右的,电流最大30mA

网友:
红色LED灯的端电压比同规格绿色LED端电压低很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了

网友:
前天发现杭州的红绿灯 逐渐点亮的。没那种瞬间点亮的刺眼过程。 有点意思哦。。

网友:
驱动电流红色最低

网友:
有人有整理过具体的测试数据没有?比如几种颜色的进行对比,不同厂家再对比。谢谢!

网友:
波长越短,压降越大。
从红外—红—绿—蓝就能发现这些规律

网友(2013-12-12):
这个电阻都是先根据datasheet计算阻值,  上板子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