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 是以太网的意思?那为什么lpcxxx,stm32的芯片都有的“以太网控制器”只能在以

楼主(2010-09-11):
只能在以太网传输的意思是不是只能在局域网传输?如果不是的话,那是在什么网都能传输数据吗 ?比如广域网也能传输?能在广域网传输的话,那么又为什么叫以太网控制器?谢谢,
一句话,现在的那些芯片ENC28J60,STM32的以太网,能在任何网络里传数据吗?好像可以,呵呵,不懂了。高人解惑!

网友:
你连到局域网,那就是局域网传输,你连到互联网,那就是互联网传输

楼主:
那为什么取名 Ethernet ?

网友:
汗,楼主很纠结!

网友:
先搞清出MAC和PHY的含义。

网友:
以太是传说中的光的传输介质。

由于以太充斥整个宇宙,所以有以太网控制器的芯片,都能利用这个介质进行任意方向、任意带宽、光速的数据传输。
(黑洞附近不可)

对于可靠性较高的应用来说,不推荐使用带有以太网控制器的微控制器,因为外星人能利用以太网广播,
使微控制器下载错误的代码。

--摘自《秀逗工程师的器件手册》

网友:
以太网是一种封包格式, 局域网&广域网是TCP/IP网络的分配, 就像物理层 网络层 两个不在同一层, 如何比较?

还有,看到LZ的头相,让我想起 lucky girl 的头相...

楼主:
扫盲一下,头像为梁静茹

网友:
我对歌星不熟 认人也很差 我只知道两个都是穿白衣的

网友:
zh.wikipedia.org/wiki/以太网

以太网(Ethernet)是一种计算机局域网组网技术。IEEE制定的IEEE 802.3标准给出了以太网的技术标准。它规定了包括物理层的连线、电信号和介质访问层协议的内容。以太网是当前应用最普遍的局域网技术。它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其他局域网标准,如令牌环网(token ring)、FDDI和ARCNET。

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5bae76df67103452

以太网,指由施乐公司创建并由施乐、Intel和DEC公司联合开发的基带局域网规范。以太网络使用CSMA/CD(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及冲突检测技术)技术,并以10 Mbps的速率运行在多种类型的电缆上。

90年代,交换型以太网得到了发展,并先后推出了100兆的快速以太网、1000兆的千兆位以太网和10000兆的万兆位以太网等更高速的以太网技术。以太网的帧格式特别适合于传输IP数据包。随着Internet的快速发展,以太网被广泛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接入网也采用以太网,将形成从局域网、接入网、城域网到广域网全部是以太网的结构,这样采用与IP数据包结构近似的以太网帧结构,各网之间无缝连接,中间不需要任何格式转换,可以提高运行效率,方便管理,降低成本,这种结构可以提供端到端的连接。基于以上原因,以太网接入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说明白点,我们平常所用局域网一般都是以太网,为什么是以太网呢?局域网中使用的网卡都是以太网卡,各种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也是以太网接口。
以太网其实一个IEEE802.3下的协议标准,各生生产厂商在这个协议标准之下,不同的厂家,生产出同种电气结构,数据通信结构的产品,用这些产品组建起来的网络总称就是以太网,包括局域网、城域网,广域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太是传说中的光的传输介质。
由于以太充斥整个宇宙,所以有以太网控制器的芯片,都能利用这个介质进行任意方向、任意带宽、光速的数据传输。
(黑洞附近不可)
对于可靠性较高的应用来说,不推荐使用带有以太网控制器的微控制器,因为外星人能利用以太网广播,
使微控制器下载错误的代码。
--摘自《秀逗工程师的器件手册》
求 《秀逗工程师的器件手册》 全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太是传说中的光的传输介质。
由于以太充斥整个宇宙,所以有以太网控制器的芯片,都能利用这个介质进行任意方向、任意带宽、光速的数据传输。
(黑洞附近不可)
对于可靠性较高的应用来说,不推荐使用带有以太网控制器的微控制器,因为外星人能利用以太网广播,
使微控制器下载错误的代码。
--摘自《秀逗工程师的器件手册》

哈哈,你是我来到这个论坛见到最有见地人。

网友:
连接到INTERNET,MCU处理速度要够快。否则就很容易被一些杂包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