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E3631A电路图

楼主(2010-09-11):
Agilent E3631A电路图,各位能否给解释下关键电路(正负25V输出部分,130页)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

楼主:
正电源和负电源可以分别调节吗?
如果进行跟踪调节的话,是正压跟踪负压吗?感觉是用两路的参考电压来调节的。

网友:
是正负电源分别调节的,正负电源是共地的,跟踪在处理器控制DA时就完成了。它的独立6V是通过线性光耦隔离控制的,与双25V不共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元件?有什么作用?是热敏电阻不?

网友:
压敏电阻?不确定

网友:
春风电源可不可以这样来实现双路输出呢?

做两块结构一样的板子,两个板子之间不共地
一块为主,一块为从,从受主的控制,之间用串口通信来控制,交换数据等等,
因他们之间是不共地的,所以通过光耦来隔离。

然后通过若干个继电器来控制两路输出的组合状态,
1、parallel 2、series 3、independent

这样貌似需要两个那种多抽头的变压器了

楼主:
我正想做个可以正负跟踪的电源 0~30V/3A ,春风能不能给个好点的方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电源部分的电路中,V1、V2电压到底是多少?这部分没看懂

网友(2012-01-11):
看元件列表中翻译为 电压监控 ,应该就是压敏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仿真的值也就那个值,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2-12-26):
好资料,正需要哦。。。

网友:
那个DAC电路很节省哦,用一个高精度DAC芯片和4051做多路DAC控制。有空再好好研究一下原理图,有很地方都可以参考。

网友(2013-03-1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压敏电阻。型号:V275LA20A

网友:
mark下,
豪放啊,agilent的图纸好像都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