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LQFP64_L,LQFP64_M,LQFP64_N的疑问

楼主(2010-09-11):
请问这三个封装有什么不同之处?_L是large的意思?_M,_N呢?大侠帮忙解惑!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后缀字母“L”、“M”和“N”表示焊盘伸出为最小、最大或中等的几何形状变化。

网友:
分别用在元器件密度低、中、高的不同场合下,
元器件密度低,则焊盘设计可以稍微大些,便于焊接或者维修。

楼主:
哦,这个意思啊,灰常感谢!

网友(2013-02-04):
我也学到这里,灰常感谢

网友(2018-06-06):
长知识了!!!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感谢楼上几位坛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
估计是IPC标准的命名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