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的输出短路保护怎么做?

楼主(2010-09-11):
要求:做一个0-2000mA输出可调的恒流系统,要求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同时系统效率要求很高.
现状:输出位置有一个大滤波电容,然后串联了一个最大电流3A的电流传感器(恒流反馈作用),然后到输出接口.
问题1:工作过程中瞬间给输出端口短路-->输出大电容放电(分析瞬间电流很大)-->传感器烧坏
问题2:工作原理:PWM_电感_电容_输出,请问电感_电容值和PWM频率的关系?&计算公式.

传感器是MAX471,高边电流检测类型!

网友:
输出到负载之间串一个自恢复保险丝,有点像PTC。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点不解,既然是恒流源,怕短路干啥呢?短路了电流还是一样的啊,也不会发热烧毁。。。。

网友(2014-10-30):
是啊,恒流源就不怕短路

网友:
衡流源好像不怕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