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psoc芯片可不会组装用电脑仿真

楼主(2010-09-11):
新手请求帮助
我买了套PSOC DEVELOPMENT KIT,安了PSOC 1的软件PSOC DESIGN 可不知道怎么把芯片上仿真器和电脑怎么联。希望高手能告诉我!!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2010-10-27):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我也没联成功,非打印口的连接资料上写得好象很少

网友:
两位的仿真器 是不是cy3215  ,透明方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好一点的仿真器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2010-12-16):
cypress的 psoc1 M8C的仿真器 只有  CY3215............

网友(2011-03-08):
你用的是哪套? 3215还是3655? 我用过,可以告诉你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