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做的读SD卡的WAV音乐播放器

楼主(2010-09-11):
这是去年做过的一个音乐播放器,基本结构就是用Mega16读取SD卡中的WAV音乐文件,然后送入两个DA转换器,分别控制左右声道,再将声音放大,驱动耳机或扬声器,附加的LCD1602屏用于显示播放时间等。虽然音频用的是8位量化,但是我设计时采样率很高为44.1kbps,再加上又是双声道,因此音质超好,除了微弱的白噪声以外,音质基本没有失真。

基本功能都有,面板上有三个按钮,从上至下分别为标记为K1、K2、K3。
功能如下:
K1:播放、暂停;
K2:短按 上一曲;长按 返回
K3:短按 下一曲;长按 快进
双联可变电位器用于音量大小调节。

做完后想过把屏、DA等去掉,单片机用Mega8,存储卡用TF卡,音频用PWM的方式输出,这样硬件结构大幅度缩减,整机体积也减小不少。后来一直没有时间去做,前几天在《无线电》上看到有人用这种结构做了一个,于是不禁感慨了一下,遂把相关资料贴到这里,方便大家交流。

网友:
对“音质好”有疑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音质好”有疑问
东东不错。楼主是同道人啊,呵呵。

不过对"音质好"同样表示严重疑问,我做的STM32f103+TDA1305,使用独立的有源温补晶振提供I2S信号驱动,耦合和去耦电容都是知名音频专用电容.播放的是16BIT的44.1K WAV,音质也才过得去,感觉高音有点冲。而且只有直接使用锂聚合物电池直接供电(不经过任何处理)才能听清楚那"毒人的"口水声和"胆味".

对"音质基本没有失真"更是十分怀疑,楼主如果有机会听一下俺的播放器的声音就知道为什么了。俺的配置虽然音质已经比一般的CD要好,(不要怀疑,我比较过的机器有松下便携式CD S700,SONY CDP-950,IAUDIO i7 MP3,APPLE IPOD 3代 20G,还有个声音差得一塌糊涂还吹上天的垃圾的RM970 MP4,等等) 声音干净得连一点点底噪都听不见,俺都不敢这么说,这播放器的解析力一般,结像有时候会混,特别是大动态的时候。不过非常适合听人声。

开机检查SD卡,屏幕右上角被碰坏了

LOGO

文件选择,还有一个界面是文件夹选择,图略

播放文件界面,第一行为文件夹,第二行为播放的文件名,其他的一看便知.底行蓝色的DIR表示当前循环模式为文件夹循环
中间就是那“销魂”的进度条了,哈哈

开发板和DAC拼接制作,对外观要求高的朋友请绕过
DAC模拟部分直接聚合物电池供电,套用某大虾的话,直接拍死千把块的MP3,踢飞山寨机

手机拍摄,低清图奉献。这个播放器性价比超高,音质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但离Hifi还远.下一步计划,开板,制作便携式 准Hifi 播放器,DAC初步选定为PCM1792或者PCM1704K,可能使用数字滤波DF1704,增加 MP3播放,增加flac播放.

网友:
DAC0832能叫音质超好?
还好这个帖子不是放在音响区,不然肯定被口水淹死。
看在LZ发在AVR区的份上,大家就悠着点吧。 :)

网友:
楼主确实有才!不过DA0832是8位DA,哪来音质好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台能分享一下字库和unicode转换表吗?
yy一下PCM1704K, DF1704+PCM1704K*2价钱不低啊
我想找AK4390/AK4397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
文件在这儿

//显示汉字的函数,仅供参考,c[2]为GBK编码,
void PutGB16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c[2], unsigned int f,unsigned int b)
{
        unsigned int i,j,k;
        unsigned long offset;
        unsigned char GBK_MSK[32];

for(i=0;i<32;i++)GBK_MSK=0xff;

if(font_on)
{
        i=c[0];k=c[1];
        if(i>=0x81 && i<=0xA0)offset=(0x0000+(i-0x81)*0xBF+(k-0x40))*0x20;
        else
        if(i>=0xA1 && i<=0xA7)offset=(0x17E0+(i-0xA1)*0x5E+(k-0xA1))*0x20;
        else
        if(i>=0xA8 && i<=0xA9)offset=(0x1A72+(i-0xA8)*0xB0+(k-0x40))*0x20;
        else
        if(i>=0xAA && i<=0xAF)offset=(0x1BD3+(i-0xAA)*0x61+(k-0x40))*0x20;
        else
        if(i>=0xB0 && i<=0xF7)offset=(0x1E19+(i-0xB0)*0xBF+(k-0x40))*0x20;
        else
        if(i>=0xF8 && i<=0xFE)offset=(0x53D1+(i-0xF8)*0x61+(k-0x40))*0x20;
        else offset=0xff00;
        f_lseek(&f_font,offset);
        f_read(&f_font,GBK_MSK,0x20,&j);
        }

        LCD_SetArea(x, y, x+16-1, y+16-1);
        LCD_Inst(0x2C);

        LCD_CS(0);
        LCD_RD(1);
        LCD_RS(1);

           for(i=0;i<32;i++)
        {
        unsigned short m=GBK_MSK;
        for(j=0;j<8;j++)
                                {
                                if((m&0x80)==0x80)
                                                {
                                                LCD_Bus_Write_Byte(f>>8);
                                                LCD_Bus_Write_Byte(f);
                                                }
                                else {
                                        LCD_Bus_Write_Byte(b>>8);
                                        LCD_Bus_Write_Byte(b);
                                        }
                                m<<=1;
                                }
        }
        LCD_CS(1);
}

//Unicode 转换成 GBK码的函数
WCHAR ff_convert (        /* Converted code, 0 means conversion error */
        WCHAR        src        /* Character code to be converted */
)
{
        WCHAR t[2];
        WCHAR c;
        unsigned long i, li, hi;
        int n;
        unsigned int cout;

if( ! u2gb_on )
{
        if(f_open (&f_u2gb,"SYSTEM/U2GB.TBL", FA_READ)!=FR_OK)
                        u2gb_on=0;
        else
                        u2gb_on=1;
}

        if (src < 0x80){c = src;}/* ASCII */
        else
                if(u2gb_on==0)c='?';
                else
                {
                        /* Unicode to OEMCP */
                        hi=f_u2gb.fsize;
                        hi =hi / 4 - 1;
                        li = 0;

                        for (n = 16; n; n--)
                                {
                                i = li + (hi - li) / 2;
                                f_lseek(&f_u2gb,i*4);
                                f_read(&f_u2gb,&t,4,&cout);
                                if (src == t[0]) break;
                                if (src > t[0])
                                        li = i;
                                else
                                        hi = i;
                                }
                        if(n!=0)
                                c=t[1];
                        else c='?';
                        }
        return c;
}

网友:
非常感谢
我准备在UC3B0256+LCD12864上试用

网友:
这个是横向取模的,如果是LCD12864估计要竖向取模的。
给:

网友:
LCD12864是竖向低位在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明天试验一下,看来我一直头痛的字库问题有希望解决
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兄台能分享一下字库和unicode转换表吗?
yy一下pcm1704k, df1704+pcm1704k*2价钱不低啊
我想找ak4390/ak4397不知道哪里有

千把块还消受得起,难的是模拟部分和外观的设计."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哈.
不过为了向便携性妥协,而且仅是个人业余DIY,不会采用非常复杂的设计,如果发现PCM1792或者PCM1704设计需要复杂的后期处理或者太大的功耗,会考虑重新用TDA1305,音质达到入门级CD的水准还是可以的,毕竟这片子声音还是不错的.因为已经包含运放,后期滤波处理非常简洁.DAC部分功耗在50ma左右.
不过TDA1305不好调声,就因为其后期处理简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真是不好意思,光顾着自我陶醉了,没注意措辞。实际上音质只能跟卡带录音机相当,带上耳机仔细听有明显的背景噪声,我测试过,跟DA无关,是功放TDA2822的问题吧,事实上,用8位量化的确不能保音质,但是用16位的话,歌曲文件又显得太大了,差不多有四五十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dac0832能叫音质超好?
还好这个帖子不是放在音响区,不然肯定被口水淹死。
看在lz发在avr区的份上,大家就悠着点吧。 :)

抱歉,音质的确一般,当时的情况是刚学avr,迫切想用avr做个东西,于是就做了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确实有才!不过da0832是8位da,哪来音质好丫??

怎么说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破小城市,很多的东西都买不到,我这边的电子市场里DA我只见到DAC0832,说实话这边的市场比深圳要落后10年,真的,这边的单片机出了51、avr、pic就没别的,而且还都没有贴片,杯具啊

网友:
mark,昨天刚刚在《无线电》上看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真是不好意思,光顾着自我陶醉了,没注意措辞。实际上音质只能跟卡带录音机相当,带上耳机仔细听有明显的背景噪声,我测试过,跟da无关,是功放tda2822的问题吧,事实上,用8位量化的确不能保音质,但是用16位的话,歌曲文件又显得太大了,差不多有四五十兆啊

现在SD卡动不动几个G,四五十兆不多啊。16位也仅仅是比8位多一倍,用8位的话不还得有个二三十兆?把卡容量加大一倍不就得了,再说现在SD或TF卡也不太贵,像我买的16G的是180大洋,这么大容量的卡。。。遥想当年,小乔那个。。。(sorry,跑题了,呵呵)想当年,我用的第一块SD卡才可怜的64M,拿来存CD,只能存1首,汗,而且也要一百多大洋。。。今非昔比啊。
我倒是担心用AVR处理CD音质的WAV文件速度上会不够,170KBYTE/SEC的文件读取速度,再加上其他的开销,软件上要有很好的优化才能达到吧。

网友(2010-11-08):
回复 网友B:

看了这个很感兴趣,有开好的板吗?想弄一个玩玩!我用43122或者1794做解码芯片(可以提供这2种芯片试验), 谢谢!

网友:
同问,楼主做好板了么,想玩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看了这个很感兴趣,有开好的板吗?想弄一个玩玩!我用43122或者1794做解码芯片(可以提供这2种芯片试验), 谢谢!

上面已经说明,是开发板加DAC板拼起来的。我现在DAC换另一块PCM1793的,还没有画PCB,估计也不会很快,最近时间有点紧。

网友:
我用M16+DAC0832+LM386,音质一般,噪音大。

网友(2011-01-28):
我在试,,声音出来了,但音调变了,感觉是读SD卡数据不够快,
请问大家是怎么读取SD卡数据,速度会快点呢?
我看楼主程序是这样的,先读512Byte,然后由中断去播放,播放中继续读下一个512BYTE数据,
我也按这样去试过,觉得还是慢,想不明白

网友:
现在就是原来是女声的,出来变男声了,而且不清晰

网友:
附件是源程序

网友(2011-03-01):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想试试做做您这个mp3,但是遇到了些问题,我是个新手,能帮帮我吗?我的qq 532529278

网友:
这个atmega16的能不能去掉DA?

网友(2011-04-20):
回复 楼主:

如果用单声道 去掉一个DA 依然用两个DA的程序 能成功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音乐格式参数有什么限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sharpufo 风生水起月皎白,能做录音模块吗?
如可以联系我
QQ:370809806

网友:
请问这两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2011-07-24):
真是天外有天!

网友:
音乐播放的好资料啊!呼啦啦,呼啦啦!

网友:
只要是我不知道的,都是我值得学习的。我表示赞一个。

网友(2011-08-26):
好资料,正准备做MP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对“音质好”有疑问
东东不错。楼主是同道人啊,呵呵。
不过对"音质好"同样表示严重疑问,我做的stm32f103+tda1305,使用独立的有源温补晶振提供i2s信号驱动,耦合和去耦电容都是知名音频专用电容.播放的是16bit的44.1k wav,音质也才过得去,感觉高音有点冲。而且只有直接使用锂聚合物电池直接供电(不经过任何处理)才能听清楚那"毒人的"口水声和"胆味".
对"音质基本没有失真"更是十分怀疑,楼主如果有机会听一下俺的播放器的声音就知道为什么了。俺的配置虽然音质已经比一般的cd要好,(不要怀疑,我比较过的机器有松下便携式cd s700,sony cdp-950,iaudio i7 mp3,app......

估计是DAC 1305的缘故吧!我打算照你的方案做,但是DAC换PCM1794+OP267 不过由于刚入门STM32 还望你指教!有源温补晶振是通过mega48输出吧!

网友:
这个东西有点意思。mark!

网友(2011-10-02):
楼主的东西不错,但我有个疑问,就是M16D的数据存储空间不是才512吗?于是就提示:
!E <library>(62): area 'bss' not large enough

网友(2012-01-16):
求师傅带我啊。。。。。

网友(2012-10-20):
用cs4330做DA可以吗?

网友:
无线电无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