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数码显示恒温烙铁,附上原装白光936电路,PCB已完成,待有时间了自己用覆铜板腐蚀测试。

楼主(2010-09-11):
白光原版PCB正面 (原文件名:IMG_3467.JPG)

白光原版PCB线路板面 (原文件名:IMG_3471.JPG)

网友:
一乐有网友仿俄文网站的936数控焊台,有LED(有源码),LCD版(有源码),也有风枪数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点击打开

原版俄文网站还有编码开关做的936数控电路,还没有公布源码只有HEX文件和电路.
点击打开

网友:
编码开关的很方便,用1602液晶,正准备山寨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资料来自一乐论坛,自己稍加修改,源码是cvavr的。
白光936系原装正品,不过我自己都没有用多少,平时用得最多的是weller的。公司里我自己专用weller4把,原装白光6把,生产车间用的是普通的国产白光,里面线路情况还不清楚,没有打开看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资料来自一乐论坛,自己稍加修改,源码是cvavr的。
白光936系原装正品,不过我自己都没有用多少,平时用得最多的是weller的。公司里我自己专用weller4把,原装白光6把,生产车间用的是普通的国产白光,里面线路情况还不清楚,没有打开看过。
如果你有原装白光,不需要改啊,应该很好用.
我用的是国产山寨货,还是要改改用.呵呵.

网友:
这个好,留个爪印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原装白光是公司的用的,包括weller那几把都是公司的,自己在家里用的只用白光的手柄,没有控制板,所以自己给改改加了一个控制板

楼主:
pcb板已经做好,数码管驱动有问题,电路给设计错了,温度能控制,但数码管不现实,线路板地址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70718&bbs_id=9999

网友:
电路板上的字要怎么印上去啊

网友(2010-10-21):
lz的936是什么参数呢
我的手柄是:加热丝13欧姆,传感器2.3欧姆,不知道是不是热电偶!

网友:
有时间,也去做一个

网友:
>如果你有原装白光,不需要改啊,应该很好用

We got a few from Frys (Local store at price about US$75), good for 60/40 and 63/37 solder.
But they doesn't work well with SN100 lead-free solder (We are working to get some lead-free solder stations).

All Hakko 936 are slow when SN100 leader free solder is used. Temperature are tested with 325C, 350C, 375C and 400C.

350C is the best. When 375C and 400C are used, the tips goes quickly. Now we only use Hakko for 60/40 and 63/37 solder.

All 936 station, replacement 907 and all sorts of tips are brand new, they are all made in Japan.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要玩就玩涡流加热的嘛,这个不过瘾。可以参照快克的203B 谐振式的。400khz的频率 加热效率 嘎嘎的!! 我自己改了一个开关电源的400k LC 谐振的

网友:
前段我也做了个涡流烙铁,用的是漆包线可以调温但是就是哪个漆包线用久了掉漆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有原装白光,不需要改啊,应该很好用
we got a few from frys (local store at price about us$75), good for 60/40 and 63/37 solder.
but they doesn't work well with sn100 lead-free solder (we are working to get some lead-free solder stations).
all hakko 936 are slow when sn100 leader free solder is used. temperature are tested with 325c, 350c, 375c and 400c.
350c is the best. when 375c and 400c are used, the......

你提到的白光不适用无铅,我个人从实际的使用中没有这样的感觉,到是用有铅( 60/40 and 63/37 solder)的时候注意到一个问题,焊嘴用的时间长了后,焊锡会向着手柄的方向爬,导致最后有铅锡在手柄前面的铁管里面堵住,不能正常换焊嘴。温度这块与个人使用习惯和焊接的板材覆铜厚度,布线的接地大铜皮有些关系。自己用得多了,掌握到工具的温度特点后其实焊什么都是很方便的。

楼主:
来自一乐论坛的那个资料自己仿制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路和温度采样那边都是没有问题的,LCD版本的3.06版本固件能现实都是些乱码,一个都不认识,前面的老版本只有两个固定的温度可以用,一个300,一个400,其他的都没法调,并且只能上升,不能下降,除非按复位键。LED版本显示的是不认识的段码,在源程序里面看到有个显示取反,去掉后从新修改显示字符代码,没有成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有空多研究研究,有仿制成功的谈谈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的936是什么参数呢
我的手柄是:加热丝13欧姆,传感器2.3欧姆,不知道是不是热电偶!

你那应该是热电偶的
热电阻的加热丝5欧左右,传感器在常温45-50欧,加热后阻值会随温度上升而变大。

网友:
用lz提供的资料,控温感觉是比较准的,发现如下问题。
1.moc3061+bta136温度不可控,上电就加热。
2.改成用三极管控制bta136,温度最多加热到330度就加不上去了,直接接24v能加到400多度。
3.温升慢。
用下面的电路控制可控硅,也是本坛上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lz提供的资料,控温感觉是比较准的,发现如下问题。
1.moc3061+bta136温度不可控,上电就加热。
2.改成用三极管控制bta136,温度最多加热到330度就加不上去了,直接接24v能加到400多度。
3.温升慢。
用下面的电路控制可控硅,也是本坛上搜的。

引用图片

出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热电阻,已经修改了检测电路,要么不受控,要么不工作,我的是用的MOC3063+BTA12

网友:
lz升温速度怎么样,我的要三分钟,晕!貌似原版以秒计的!

网友:
>你提到的白光不适用无铅,

Indeed, the 936 is for (60/40 or 67/37). It is not designed for lead-free.
For (60/40 or 67/37), I normally use 300C, max. 325C.

网友:
>lz升温速度怎么样,我的要三分钟,晕!貌似原版以秒计的!

about 20 to 30 seconds.

Hakko Box 1 (原文件名:scan0019.jpg)

Hakko Box 2 (原文件名:scan0023.jpg)

Hakko Box 3 (原文件名:scan0021.jpg)

Hakko Box 4 (原文件名:scan0022.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提到的白光不适用无铅,
indeed, the 936 is for (60/40 or 67/37). it is not designed for lead-free.
for (60/40 or 67/37), i normally use 300c, max. 325c.

回复 网友B:
>lz升温速度怎么样,我的要三分钟,晕!貌似原版以秒计的!
about 20 to 30 seconds.

hakko box 1 (原文件名:scan0019.jpg)

hakko box 2 (原文件名:scan0023.jpg)

hakko box 3 (原文件名:scan0021.jpg)

hakko box 4 (原文件名:scan0022.jpg)

936的设计是为了有铅焊锡,但我的感觉在实际使用中无铅的夜很快的,温度从常温到400°差不多15-20秒,是要比weller的慢几秒钟,我自己用的原版电路翻做的那个速度一样很快,原装手柄温度到400°最短时间是15秒,一般在20秒,但国产手柄和发热芯的那个速度呀,真的是蜗牛爬墙壁,慢了又慢,也是要数分钟才行,回温速度也很慢。前提是变压器功率足够60W。

网友:
>但我的感觉在实际使用中无铅的夜很快的

Tried on SN100 lead free solder (with no-clean flux, made in Canada), it is a nightmare at 3xx C.

If I set the temp at 400C, the tip will be gone very quickly.
The hakko 936 is not the right tool for "SN100" lead free solder.
It is < US$80 at Frys (a local store), a good bargain for regular
solder with lead and the tip will last very long when temp is set at 3xx C.

网友(2010-12-06):
mark   什么时候有空  搞个玩玩

网友:
我还在用鸟枪,人家都换大炮了

网友:
鸟枪能练枪法(精度),大炮是打概率。

网友(2011-04-19):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的936是什么参数呢
我的手柄是:加热丝13欧姆,传感器2.3欧姆,不知道是不是热电偶!
你那应该是热电偶的
热电阻的加热丝5欧左右,传感器在常温45-50欧,加热后阻值会随温度上升而变大。

----什么热电偶 T型?

有没有详细的参数,好象听说过936和936A不同,但没有找到权威的资料,到底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2011-05-29):
最近准备diy个白光,学习一下。

网友:
汗。都忘了已经mark过了。。。

网友(2011-11-04):
今天也制作了一个,很好用,我是按照三楼提供那个网站上的线路做的。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乐有网友仿俄文网站的936数控焊台,有led(有源码),lcd版(有源码),也有风枪数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原版俄文网站还有编码开关做的936数控电路,还没有公布源码只有hex文件和电路.

我看过那个原理图,原装白光的和国产的936都可以改,不过要是有做好的PCB就好了。
我现在正用万用板对照原理图制作。

网友(2011-12-15):
怎么就没有国人原创的呢,只能仿吗!

网友:
交流加热会不会有静电_击穿,我用的就经常电自己,赛娜的

网友:
白光的936在市面上很难卖到真的烙铁头,所以我不想用,我一直使用威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惜是俄文的,一点也看不懂。

网友(2012-08-11):
记号一个

网友(2013-01-19):
hex文件烧到哪里?单片机在哪里?

网友:
mark恒温烙铁

网友(2013-06-06):
很不错的资料收下了

网友(2014-08-30):
引用 楼主:
pcb板已经做好,数码管驱动有问题,电路给设计错了,温度能控制,但数码管不现实,线路板地址http://www.ou ...

打不开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