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信的max232电路问题

楼主(2010-09-11):
本人刚接触硬件,这几天焊接了一个RS232转TTL的电路:

max232电路 (原文件名:1212029916246080226132051337.jpg)
这个图是来自百度图片(看了好几张,应该是正确的图),现在让我困惑的是10μf的电解电容能不能换成0.1μf的瓷片电容(手头上只有104的电容)。若替换对上位机和下位机的握手、通信都不造成影响吗?感谢有经验的人来回答下。

网友:
为什么不按手册做?MAX232用1uF,max232A用0.1uF

网友:
可以,一直这么用,用过原装的MAX232,杂牌的MAX232,MAX3232,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就是按这个电路连(10uf换成0.1uf),却出现了一下奇怪现象:
我用串口精灵一直给单片机自动发送FFFFF..,却测得:发出的RS232电平为1.5V,单片机RXD的TTL电平为2.068V。
若不发送任何数据,测得:发出的RS232电平为-9.3V,单片机RXD的TTL为5V。
若一直给单片机发送0000000...,却测得:发出的RS232电平为3.3V,单片机的RXD为1.5V。
这是不是意味着单片机或者MAX232必定损坏?

网友:
你测试是用万用表测得吧,请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0.1的一般都可以  少数不可以  像楼上说的,测量信号线上的不能要用示波器

网友:
0.1的可以,但是不能低于0.1,所以稳妥起见,一般选择都比这个大

网友:
max232的升压原理是电荷泵,跟电容值有比较大的关系。
建议严格按数据手册上来搭电路

虽然我也是104、105有什么就用什么。。。。。。。
不过没用过10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