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淘宝上有好多商家说可以把双核的AMD CPU 开核变成四核是真的吗?

楼主(2010-09-11):
在淘宝上逛,无意之中发现的,是忽悠人的,还是真的呢

以下是商家的叙述
开核 默电简述问与答

请问店主何为开四核?

亲们,开四核并不是指任何cpu都可以开四核,目前AMD速龙5000 45纳米 部分周期可以成功开核,开核是需要该cpu是原生4核,其中2核被出厂时屏蔽隐藏,现结合可开四核主板,进过精细设置可完美打开所隐藏另外2个核,骤然呈现您面前的就是真正四核了。

开核之后稳定吗?

开核必须要芯片高的主板来开核,具备开核功能的四核平台, 我们用的是微星主板 市面上三大一线之一 (华硕 微星 技嘉)稳定之王,由本店高级工程师多个软件测试,包开/包稳/包完美!!

开核和双核的差别大吗,区别在那里?

CPU双核的只有L2的缓存 双核就是512X2
但是开核到四核之后就是512X4
而且还把屏蔽的L3缓存开出来了(四核620 630 Q8300都没有L3缓存) 还高达6M  512X12 两者之间差别是很大的
就是AMD X4 940的参数了 超过市面上的很多四核CPU,和双核是两个概念。

请问什么叫默电超频呢?

亲们,所谓默电顾名思义就是默认电压超频,也就是不人为干预修改其电压,让其在出厂时预设自动调节电压内运行,好处是不损耗cpu本身使用寿命,功耗少,发热量小,运行稳定。之所以奉劝亲们不要一味最求更高主频给你的神U加压超频,这样只能是昙花一现,大大缩短使用寿命,长时间运行容易烧毁,那就得不偿失了!!稳定永远是第一的,您说是吧?!。

网友:
真的才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真的吗?难道是我out了,这怎么可能呢?

网友:
喷血,不好意思,百度了一下,还真有那么一回事。可惜俺的x2,3600+没戏呀。

网友:
要么当AMD是傻瓜,4核当2核卖

网友:
是真的  我一同事的机器就是开的4核心   蛮稳定的

网友:
硬件屏蔽很正常的,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

楼主:
这个事情真的很有意思. 还真有其事,有意思。。。。。。。

开核也叫超核,知道超频吗?超频是将CPU工作在比原始频率更高的频率,而超核指的是将双核或三核处理器变成四核处理器。可以超核的处理器仅仅只有被阉割的处理器,AMD最喜欢对其CPU进行阉割了,可以开核的CPU目前有Phenom X3 8450;Athlon X2 7750,7850;Phenom2 X3 710,720;Phenom2 X2 545,550.当然他们都是由Phenom2 X4 955阉割而来的。除此以外如Phenom2 X4 800系列,可以将三级缓存由4MB开成6MB。
具体开核要求是:
1.必须采用南桥是SB710或SB750的AMD 7系列主板。并且主板的BIOS中要有ACC选项。
2.必须采用特定编号的CPU,如8450必须是第一批上市的那个批次。710,720可以是0904批次,而550以0913,0919,0922批次开核成功得多。

网友:
这个我相信,对CPU制造成本来说一个四核和两核或单核的成本相差无几,为完善产品线,AMD这样做很经常。如同一个软件有演示版,教育版,专业版,豪华版.......其实软件都一样,不同授权就是不同版本

网友:
我现在发帖就是用AMD5000开四核CPU电脑发的,去年年底攒的机,当时花了1100买了CPU+主板+内存,升级了我原来的1800+。到现在稳定工作快1年,默认频率2.2G,超频最多到2.8G。

网友:
这当然可能。。。。英特尔的E系列不也是Q系列的阉割版么。。。。。有的E系列体质超好。。。。可以轻松超频,有的不行。。

网友:
当然是真的,我就在淘宝上买过三核开四核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核裂变?

网友:
可开,已经不是一两年的事了。

网友:
我现在这台就是改4核FX5000,便宜又大碗。

网友:
这是真的啊,一种销售策略.

楼主:
呵呵,有的时候你手中的东西有这个功能,
但是你没有向卖方付这一部分功能的钱,
卖方宁愿这个功能最后烂在你的手里也不让你使用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市场策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真事。
不过最好不要自己开,让店家帮你开好与测试好。否则,新手容易将它变成一块石头。

即是开核失败也不会变成石头吧 ,要是那样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我觉得开核cpu很可能是amd 四核生产线淘汰的产品,可能由于功耗等因素不达标。然后屏蔽两核或一核当双核三核的卖

网友:
屏蔽核心的U一般好像是有问题的。至于是质量问题还是销售策略问题就搞不清楚了。开的核并不能保证百分百能稳定工作。开核失败也就是回到原来的核芯数。

网友:
在9几年拆过一金属壳三极管就是双核,有一核没用。支持20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