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两天雷电,晚上特意还将电源拔掉,只是忽略了网线没有拔,结果集成网卡坏了,路由器和猫都

楼主(2010-09-11):
第二天开机发现异常,开机好久不进系统,后来拆机下来一顿乱搞,可以开机了,但发现网卡灯不亮,本地连接没有,打开设备管理器,网卡名字后面带个黄色问号,强行卸载,拿主板的驱动盘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识别到硬件了,重启可以正常上网,网速也正常,但网卡上的灯还是不亮,继续工作了两天,于今天晚上网卡罢工,听说集成网卡坏一般是网卡变压器坏,我在主板上看了一下,没找到此变压器,难道在网卡的那个RJ接口里面?
    如果没法修了,就得去淘个废品回来自己按网卡芯片或者买个PCI的网卡,还好主板上的其它东西没有坏,工作了两天,没有发现其它异常,呵呵。

楼主(2010-10-30):
来结贴的,主板已修好,而且经过了半个月的烤机,没有其它问题。
先是换了主板一个集成网卡外加两个USB的端口,因为网卡的LED灯不亮了,集成网卡里面的变压器等模块应该已坏。换完正常工作了两后发现电脑经常会反应很慢,不是死机,就是反应不过来一样,而且网卡经常不可用,后来发现是网卡的芯片非常的热,应该用烫手,用万用表测量网卡芯片周围的一些去藕电容,竟然有些是短路的,应该是雷击坏了一部分IO,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对应的网卡芯片,100个脚的,将主板上的替换之,然后检查没有问题后装机上电,测试OK,现在已连续使用半个月了,功能正常,再也没有出现电脑反应慢了,分析应该是网卡IC的一些IO短路,吃了主板电源上的大部分电流导致的,电源是全汉750W的。
前后一共花费: 2个网卡USB二合一接口 4*2 =8
               网卡IC  8元+快递6元 = 14元
    合                               22元。

网友(2010-12-05):
我曾经遭雷击坏掉了集成的网卡和声卡,表现为网卡只能发送包不能接收,声卡有一个声道没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