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如何加密?

楼主(2010-09-11):
本坛搜了下,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放狗搜到的东西也不太靠谱,那么各位大侠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Windows XP:
自带的 EFS(Encrypting File System )

Windows 7:
自带的 BitLocker 功能, 不过貌似加密后不支持在 XP 下使用

以上两种都要求磁盘格式为 NTFS,并且一定要备份密匙/证书之类,不然有朝一日重装系统或密码丢失后遍无法打开.

另外, 推荐去了解一下 TrueCrypt 这个软件.
抑或... WinRAR...

网友:
加密有风险, 尝试须谨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密有风险, 尝试须谨慎...
的确,还是设密码压缩保险一点

楼主:
win7的BitLocker这个本机有一个分区在用,但肯定不能用作移动,系统无法保证,这个工具貌似有个缺点,解锁后无法在不重启的情况下上锁;
XP的还没用过;
TrueCrypt 这个我去了解下;
看来压缩是比较可行的,就怕文件大了每次压解压会不会比较费时,我还是实验下;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7的bitlocker这个本机有一个分区在用,但肯定不能用作移动,系统无法保证,这个工具貌似有个缺点,解锁后无法在不重启的情况下上锁;
xp的还没用过;
truecrypt 这个我去了解下;
看来压缩是比较可行的,就怕文件大了每次压解压会不会比较费时,我还是实验下;
谢谢楼上各位!
----------------------------------------------------------------------
有一个不压缩的选项,只用rar打包,这样速度就很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7的bitlocker这个本机有一个分区在用,但肯定不能用作移动,系统无法保证,这个工具貌似有个缺点,解锁后无法在不重启的情况下上锁;
xp的还没用过;
truecrypt 这个我去了解下;
看来压缩是比较可行的,就怕文件大了每次压解压会不会比较费时,我还是实验下;
谢谢楼上各位!

运行->
manage-bde -lock c:
即可上锁. (把 c: 替换成你的盘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win7的bitlocker这个本机有一个分区在用,但肯定不能用作移动,系统无法保证,这个工具貌似有个缺点,解锁后无法在不重启的情况下上锁;
xp的还没用过;
truecrypt 这个我去了解下;
看来压缩是比较可行的,就怕文件大了每次压解压会不会比较费时,我还是实验下;
谢谢楼上各位!
----------------------------------------------------------------------
有一个不压缩的选项,只用rar打包,这样速度就很快了
WinRAR 用来存档打包文件很好, 就怕是经常要修改/替换的文件, 那效率实在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win7的bitlocker这个本机有一个分区在用,但肯定不能用作移动,系统无法保证,这个工具貌似有个缺点,解锁后无法在不重启的情况下上锁;
xp的还没用过;
truecrypt 这个我去了解下;
看来压缩是比较可行的,就怕文件大了每次压解压会不会比较费时,我还是实验下;
谢谢楼上各位!
运行->
manage-bde -lock c:
即可上锁. (把 c: 替换成你的盘符)

这个好用,谢谢!就是长了点,不太好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个批处理摆在那, 我就是这么做的, 不过注意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上有资料说能在驱动盘右键菜单添加个上锁的选项, 核心也是调用这个命令, 不过太麻烦了, 还得改注_册表...还是批处理实在...

网友:
加密还需谨慎,以前备份资料N久后需要时打开文件全部损坏,连WORD都对不开了一无所有.损失惨重.

网友:
我用台电的那个U盘加密软件  在xp下加密 vista  win7都打不开    上次用rar设密压缩了快一天 晕死   估计没看到向楼上几位说的 可以不选压缩 ,直接打包

网友:
自己写个程序,二进制形式读取,加密前65530字节,采用和某个数值异或,加解密是一个程序,速度快,我一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