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做好的机子试雕,发现刻的有些粗糙,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11):
机器总算能工作了,还是蛮高兴的。刻了几个圆圈做测试,如图,几个圆是用30度0.2的尖刀刻的,边缘很毛糙,尤其是小圆。但用比较粗的圆柱刀画出来的边缘还是很清晰的。请问有什么办法改进吗?

网友:
像是主轴径向抖动引起的。或者是X,Y轴运动不平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轴径向抖动是不是跟我z轴两边只各用了一个短的直线导轨有关呢?如果在加一个导轨,或者换成加长型的是不是能减小抖动?

网友:
主轴转速低,刀不快,XY轴抖动,平台晃动,最好来个整机图

网友:
主轴径向抖动关导轨什么事?主轴垃圾就是这样的。我的主轴也是如此。想换了。

还有Z的强度不够也是问题。

还有刀具不够锋利的问题最明显。边缘效果最差。

最后还有主轴的速度与进给速度 对不同的材料。所需要配置是不同的。需要自己多试验  当然。雕刻不是越快越好。也不是慢就光滑。看材料来决定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抖了。。。。

网友:
普及一下 导轨是棍子状的物件 你说的东西叫滑块 楼主

网友:
我会先排除机械问题.
先试用不同主轴转速,不同进刀率.
特别是在胶质工件上加工.